DSPIC33F单片机ADC采样问题

楼主:
课题中需要使用dspic33FJ128MC506的AD采样部分,我看书以及数据手册,对于一些概念还不是特别清楚,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1、“通道”、“同相”、“反相”、“多路开关”这些具体是什么含义,因为两个寄存器AD1CHS0和AD1CHS123,分别是对ADC1输入通道0和输入通道1、2、3选择的配置,还有包括多路开关A、B,我对照ADC1的内部结构框图看越看越糊涂,不知道和图中哪里对应,现在对ADC的采样很迷惑。
2、AD1CSSH和AD1CSSL是对AD1输入扫描选择寄存器配置,这里“扫描”具体是指什么?

PS:说一下我课题的需求,我就是要对4个模拟量进行采样,采样速率不需要很高,1S采一个数即可,也不需要4个量同时采,分开采集即可。我现在电路板画好了,4路模拟量接的是AN2、AN3、AN4、AN5,看结构图中AN2和AN5是一个S/H的正相输入,不太确定是否可以这样?还是说4个模拟量必须要对应4个S/H?已经晕了,希望有人帮忙啊,小女子感激不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学习了。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dsPIC33FJ128MC506的ADC1BUF0(ADC缓存器),我不知道这个缓存器是多 ...

印象中ADC好像有16字的缓冲区,就是最多存16个结果,可以设置转换多少次后产生中断。

可以自己建一个缓冲区,每次转换后将结果保存进去,这样最灵活,不受硬件限制。

网友B:
dsPIC的没有怎么用过,但和其它系列的差不多。通常一个MCU中只有一个ADC模块,ADC有两个输入,一个是同相输入端,一个是反相输入端,所以ADC通常会支持单端模式和差分模式。单端模式就是反相端接地,采集同相端的电压,差分就是采集两个输入的差。

MCU内部有模拟开关,可以将多个GPIO切换到同相或反相端,这样就是采集多个通道,但是一次只能一个通道。

建议一是可以先用microchip自己的MCC,它可以用图形化方式帮助你配置外设和产生基本代码。不用看复杂的寄存器,对初学者非常有帮助。

网友B:
象采样保持、采样速度、采样平均等参数,会影响ADC转换精度,后面可以慢慢了解。

ADC还有自动扫描、连续转换、中断模式等,这些也可以后面在逐步深入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sPIC的没有怎么用过,但和其它系列的差不多。通常一个MCU中只有一个ADC模块,ADC有两个输入,一个是同相输 ...

谢谢,这个MCC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采样保持、采样速度、采样平均等参数,会影响ADC转换精度,后面可以慢慢了解。

ADC还有自动扫描、连续 ...

还有,关于采样多路开关是什么含义?DSPIC33F中可以设置A,B,两个开关交替使用和一直使用一个开关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MCC是什么呀

http://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关于采样多路开关是什么含义?DSPIC33F中可以设置A,B,两个开关交替使用和一直使用一个开关有什么 ...

ADC的输入端,通过模拟开关切换到那一路,就可以采样哪个GPIO。如果每个GPIO单独一个ADC速度和性能最好,但是这样成本太高,所以使用模拟开关。

开关切换需要时间,采样保持也需要时间,如果有多个开关,可以节约一点切换时间,对高速采样有帮助,对低速就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谢谢,要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的输入端,通过模拟开关切换到那一路,就可以采样哪个GPIO。如果每个GPIO单独一个ADC速度和性能最好, ...

嗯,学习了。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dsPIC33FJ128MC506的ADC1BUF0(ADC缓存器),我不知道这个缓存器是多大的,数据手册上说是单字的。如果说对一个正弦信号输入进行采样,一次采了100个点,那是应该对每一个点都有一个转换结果吧,那是每转换一个,放BUF0里,然后读一次值?还是100次都转换完成了,一起放在BUF0里?BUF0能放这么多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ADC好像有16字的缓冲区,就是最多存16个结果,可以设置转换多少次后产生中断。

可以自己建一个 ...

谢谢,帮助很大~

网友:
关于这个图想问一下,每次采样的时间内,是只采了一个值吗?(对于交流信号,比如正弦信号采样,可能在采样时间内输入波形是变化的,不是一个定值)
或者是采了很多值,但是ADC转换时间内只能转换一个值?如果是这样,转换哪个值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