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了5年的小Y终于歇菜了

楼主:
首先声明不是做广告的!
11年元旦买的联想的y460 用到现在,中间没有修理过(也没清理过灰尘),装的都是日常办公软件,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这两天天气太热,昨天悲剧了,直接蓝屏,拿到售后说是独立显卡烧坏了,切换到集成显卡,只能是安全模式打开, 没驱动,直接拿下硬盘,送修了,售后说换显卡要850 其他的还不知道有没有坏、、、、
电脑还是要经常保养啊,售后打开风扇盖子,里面都是灰尘

网友A:
淘宝买一块相同型号的自己装上。

网友B:
我是10年元旦买的Y450,不过自己已经清过好几次灰了,然后硬盘也在3年前换成500G的了,内存去年加了4G,目前运行还不错,但是也经常出现360加速球达到90%多的情况,然后过一会就回复正常了,也不知道是啥毛病

网友C:
那个独立显卡可以自己买一个换上,我的当年也是联想独显的机器,显卡挂了之后售后说更换新的要600多,拆机的要400多,后来自己在x宝花200多买了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独立显卡可以自己买一个换上,我的当年也是联想独显的机器,显卡挂了之后售后说更换新的要600多,拆机 ...

说实话我是电脑小白,不怎么懂,也不敢换,所以一直都没动过电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10年元旦买的Y450,不过自己已经清过好几次灰了,然后硬盘也在3年前换成500G的了,内存去年加了4G,目 ...

系统程序吧,我的那个有时候可以直接到98%,但我也没开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块相同型号的自己装上。

不怎么懂,也不敢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我是电脑小白,不怎么懂,也不敢换,所以一直都没动过电脑

建议找个拆过笔记本的朋友或同事帮忙,换内存自己能搞定,换显卡稍微有点难度,不过如果胆大心细可以自己尝试下 PS:自己拆的时候每拆一步拍个照片,防止最后装不回去,装配过程中也可以图文直播,让大家帮你顺利更换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10年元旦买的Y450,不过自己已经清过好几次灰了,然后硬盘也在3年前换成500G的了,内存去年加了4G,目 ...

把杀毒软件什么的都关掉,会发现整个世界清静不少
明明占最多资源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管家

网友:
我的是09年买的Y450,到现在除了电池报废,原配鼠标坏了,散热不行以外,其他还用的好好的
中间清过两三次灰,换个一次散热膏,夏天不开空调的情况下有时候也是会蓝屏
去年夏天蓝屏十几次,但是都没烧坏,蓝屏后立马关机断电,等温度降下来再使用,
今年搬家了,有空调就再没蓝屏过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同一个型号。10年购买的目前依然在岗,运行良好。

网友:
我的Y480也陪我5年了(大一买的),加了内存换了固态,目前来看估计还能再撑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程序吧,我的那个有时候可以直接到98%,但我也没开什么软件

windows经常抽风,偶尔飙到100%很正常。
PS:有时候是硬盘太挫造成的,内存交换、或者杀软实时扫描、系统服务、硬盘坏道等都能造成硬盘读写撑死,cpu就挂在那里等待,然后就抽风了,笔记本自带硬盘实在太挫,5400转那点速度真的很难受。我dell本也是很挫的5400转硬盘,加上后来有坏道,开机之后,直接卡半天,后来拆了个别的电脑的7200转硬盘装上去,很顺溜,本来想换固态的,现在感觉没必要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我是电脑小白,不怎么懂,也不敢换,所以一直都没动过电脑

反正都死翘了,当活马医呗,顺便还能get不少技能,不拆个电脑啥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玩电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都死翘了,当活马医呗,顺便还能get不少技能,不拆个电脑啥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玩电子的~

哈哈 ,看来是电脑达人啊,我那个送修了,修不好我打算拆开,拿他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找个拆过笔记本的朋友或同事帮忙,换内存自己能搞定,换显卡稍微有点难度,不过如果胆大心细可以自己 ...

拿去送修了,修不好的话拆开拿他练手喽 哈哈

网友:
哈哈,小黑还在顽强的工作着,换了个CPU,杠杠跑着,也快5年了

网友:
05年的acer2403,5年前换了30G的SSD
现在Source Insight看码专用机

So TM what......?

网友:
6年的z460表示老当益壮还能再战五年,现在内存升级到8G,光驱位也换成了1T的混合硬盘,现在就是风扇噪声有点大

网友:
大家的装备都是老当益壮啊。我那惠普笔记本,毕业后都没怎么用,电源适配器还坏了。买了一个。刚开始还行,用了没多久,出状况。上电几分钟后,就突然断电。经常出现。没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