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3.0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如此图所示,之前把这个Message Window 叉掉了,后来用快捷键alt+3再调出来,消息界面就和主界面分开了,所以主界面划到底还是看不全,被这个消息框给挡住了,每次不是要调出来就是要调走,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把它们接到一起,就像刚装Quartus ii 软件那个效果!

网友A:
就像上面这样,双击message小框,它们就会自动合并在一起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自己摸索下就试出来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上面这样,双击message小框,它们就会自动合并在一起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自己摸索下 ...

果然这样就解决了!赞!

网友:
我一看贴,直接把我的message给掐掉了,一看说的不是这号事情,在下面找到了。
还有快捷键了,喜欢打游戏的朋友,热键 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