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引脚

楼主:
第一次用sot23封装的TL431。画板子是按TI的封装画的。元件买的国产的TL431。结果板子不工作。最后才发现TI的和国产的引脚顺序竟然不一样。大家以后注意一下吧。

网友:
这个确实坑得不轻。
后来如何?是重新做电路板,还是买TI的TL431?

网友:
买的TI的

网友:
我猜测就是重新买TI芯片,因为重做电路板的成本比重买芯片要高得多。

网友:
主要是这是批板子要做认证。要的比较急。

网友:
嗯,是这样

网友:
TI的话价格应该比国产的稍稍的贵一些的。

网友:
 先别说国产不国产,型号包括后缀看清了没有?哪家厂做的查清了没有?细读过官方发布的datasheet没有?这才是关键所在,是一个设计人员应该养成的好习惯。
 即使是同一型号,不同厂家的制品特性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后缀有异引脚也可能不同。
 坛上常见有人问NPN三极管8050如何如何,仿佛说8050就全世界都该知道似的,但查下datasheet便可知,仙童公司的“SS8050”集电极有1.5A的电流容量,而同样是TO-92封装,台湾UTC公司的“S8050”则只有700mA。
 附图是Diodes公司出的“AP431”,若后缀稍稍不同,SC59也好,SOT23也好(其实这两种封装尺寸是几乎相同),引脚1和2的功能位置是可能互换的。

网友: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了,都是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