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中铝电解电容的选型

楼主:
现做个电源电路模块,我最初的电源部分电路连接如下图所示:

现在需要修改上述3组电容的值得大小,想问一下各位:在电源电路的设计上,选择铝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的值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该电解电容并无严格的计算。
通常情况,要求该电解电容在稳压芯片频率响应上限处有足够低的容抗即可。
原图中用470uF,似乎大了些。

网友A:
主要考虑负载的大小以及负载对纹波的要求。负载较大或对纹波参数要求高,滤波电容的容量就需要适当加大,而一般数字电路用100-220uF足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负载的大小以及负载对纹波的要求。负载较大或对纹波参数要求高,滤波电容的容量就需要适当加大,而 ...

好的。关于U14上的极性电容值需要考虑容值和电压,因为U14连接了MCU_REST  pin 。请问如何考虑容值和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关于U14上的极性电容值需要考虑容值和电压,因为U14连接了MCU_REST  pin 。请问如何考虑容值和压值 ...

复位回路与电源回路无关。滤波电容的选择原则前面已讲,耐压高于最大输出峰值的120%以上即可。

网友C:
芯片手册推荐22uF 的输出就够了,这样可以直接使用MLCC电容,选个电压合适的就行了

网友D:
需要修改上述3组电容的值得大小
修改的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需要修改上述3组电容的值得大小
修改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老大觉得这3路得输出电压大小只有5V和3V,所以不需要用50V耐压值得电解电容。另外,470uF的容值也过大(是否会影响到该电路不是太清楚,请指教),所以要我修改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芯片手册推荐22uF 的输出就够了,这样可以直接使用MLCC电容,选个电压合适的就行了

MLCC的成本会高,但是后面的测试会省很多,因为MLCC电容不需要做寿命相关的测试
但是MLCC电容有时候会产生异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老大觉得这3路得输出电压大小只有5V和3V,所以不需要用50V耐压值得电解电容。另外,470uF的容值也过大 ...

感觉此电路就没看手册的电容布置,当然不是说让照抄
470uF50V可用的输入端,22uF25V可用在输出,貌似用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LCC的成本会高,但是后面的测试会省很多,因为MLCC电容不需要做寿命相关的测试
但是MLCC电容有时候会产 ...

这电容并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并不贵啊。。。

一毛钱也是钱,再说了,对于整个企业而言,一颗料往往不仅仅是一个项目在用,用量一多,差的这一毛钱就看出来了。一颗料省下来一个人的工资。而且,这些料都是需要备货的,你仓库积压的货都是钱
总之干这行,Cost Down是必须的,而且都是很抠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此电路就没看手册的电容布置,当然不是说让照抄
470uF50V可用的输入端,22uF25V可用在输出,貌似用 ...

3V输出部分可以用6.3V的
个人感觉DCDC输入端还是不要用太大的电容,前一家公司对这个有要求,上电瞬间的冲击电流要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输出部分可以用6.3V的
个人感觉DCDC输入端还是不要用太大的电容,前一家公司对这个有要求,上电瞬间的 ...

上电瞬间的冲击电流要测

这个其实与输出电容是有关的
另外DCDC也要注意输出纹波的控制

网友F:
说实话 觉得你输出 5V ,3v 使用那种 耐压10V的 22UF的钽电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 觉得你输出 5V ,3v 使用那种 耐压10V的 22UF的钽电容就行了~~

嗯,我现在就是用的该值得钽电容

网友:
考量TLE4267输出响应能力与输出负载最大能力,以cv^2/2为其能力供应能力!

网友:
用钽电容吧,铝电解电容寿命最受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