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式PID与PWM占空比关系

楼主:
请大神给上上课,这个问题想了好久都没明白
这两天在做一个直流电机的控制,用位置式PID 不知道怎么对应PWM占空比

网友A:
第一步:先定性的采样到多少占空比,电机转速是多少,列出表格,总结出函数关系
第二步:确定好你的PID输入量和输出量,你采样的肯定是速度,那么你的PID预值也是速度,PID调节出来的也是速度。
第三步:将你PID调节后的给出的速度值经过那个函数关系变成占空比给单片机
第四步:不断的看前三步,细调你的P I D 三个参数
第五步:做好了就收官,实在弄不好。砸掉一切能砸的东西,还自己一片清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先定性的采样到多少占空比,电机转速是多少,列出表格,总结出函数关系
第二步:确定好你的PID输 ...

PID调节出来的还是速度?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D调节出来的还是速度?这个怎么理解

你采样到了一个速度值,PID会将你这个值变得与设定的预值相近,PID输出的这个值,再转换成PWM对应的值给你的处理器。这样一次PID调节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先定性的采样到多少占空比,电机转速是多少,列出表格,总结出函数关系
第二步:确定好你的PID输 ...

学习学习,但是还是给第五步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