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个电路三极管的工作区间

楼主:
有个问题问一下:就是怎么判断三极管(NPN)是工作在什么区?书上讲看三个端口的电压大小,然后比较在判断,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只考虑发射结两端的电压大小,而集电结却不考虑

网友:
看三极管曲线图啊    主要算IB

网友A: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只考虑发射结两端的电压大小,而集电结却不考虑”
哪有此事?
请举出一个不考虑集电结两端电压大小的例子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只考虑发射结两端的电压大小,而集电结却不考虑”
哪有此事?
请举出一个不考虑集电结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只考虑发射结两端的电压大小,而集电结却不考虑”
哪有此事?
请举出一个不考虑集电结 ...

能否详细的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此电路输入信号幅度必定足够大。三极管在输入低电平(接近于零,至少低于发射结导通电压)时截止,集电极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阻性负载)或者电源电压的二倍以上(感性负载)。三极管输入高电平时进入饱和,集电极电压接近于零。
这种电路,三极管实际上接近开关工作,在信号的一个周期内,饱和、截止状态时间较长,饱和转换到截止或者截止转换到饱和过程中是线性工作状态,线性工作状态时间比较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细的分析一下,谢谢

此电路集电极负载(LS1)如果是较强感性负载,三极管有损坏危险(三极管从饱和变为截止时集电极电压过高而击穿)。

网友B:
大神,过了好多天了,不知道是否还在?不过先说声谢谢,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1:集电极电压为什么会接近于电源电压?中间不是还有个蜂鸣器吗?                                                      2:蜂鸣器阻抗有感性的和容性?    别怪我问这些基础的问题,个人的学习能力不太好,能否详细的回一下,再次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集电极负载(LS1)如果是较强感性负载,三极管有损坏危险(三极管从饱和变为截止时集电极电压过高而击 ...

为什么是感性的三极管就用被击穿的危险?,这个真不懂,正在积累基础知识,能否详细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过了好多天了,不知道是否还在?不过先说声谢谢,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1:集电极电压为什么会接近 ...

“集电极电压为什么会接近于电源电压?中间不是还有个蜂鸣器吗?”

我在6楼说:“三极管在输入低电平时截止,集电极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阻性负载)。”
两个条件:一是三极管截止(关断),二是电阻性负载(负载指蜂鸣器),缺一不可。
三极管截止,也就是集电极电流为零。蜂鸣器(电阻性)中电流为零,当然两端电压也为零,那么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显然等于电源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过了好多天了,不知道是否还在?不过先说声谢谢,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1:集电极电压为什么会接近 ...

“蜂鸣器阻抗有感性的和容性?”
原图中蜂鸣器仅是一个符号,实际上蜂鸣器是有内部结构的。蜂鸣器有多种,有的是一个自耦变压器加压电陶瓷片,有的是一个振荡电路(含一支三极管和一个小变压器,甚至可能含两支三极管)加压电陶瓷片,老式的蜂鸣器有一个带机械触点的电磁铁。既然蜂鸣器内部构造各种各样,从外部看来,可能是电感性,也可能是电容性。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蜂鸣器是什么样的构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感性的三极管就用被击穿的危险?,这个真不懂,正在积累基础知识,能否详细的说一下,谢谢了。

电感两端电压与电感中电流变化率成正比,这是电工学基础知识。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突变的意思是电流变化无穷大)。
如果图中蜂鸣器是电感性,那么三极管迅速截止(关断)时,电流突然变小,电感两端电压会很高。而且此电压与电源电压是叠加的。叠加后施加在三极管集电极上很高的电压就有可能将三极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电压为什么会接近于电源电压?中间不是还有个蜂鸣器吗?”

我在6楼说:“三极管在输入低电平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阻抗有感性的和容性?”
原图中蜂鸣器仅是一个符号,实际上蜂鸣器是有内部结构的。蜂鸣器有多种 ...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电压为什么会接近于电源电压?中间不是还有个蜂鸣器吗?”

我在6楼说:“三极管在输入低电平 ...

还有一点是:如果输入从低电平突然变化到高电平,集电极的电压因为存在电容效应,会在一段时间不变,所以就有集电结截止?(之前也是一直在想输入从低到高,集电极电压是怎么变化,如果变化就有可能不导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是:如果输入从低电平突然变化到高电平,集电极的电压因为存在电容效应,会在一段时间不变,所以 ...

“如果输入从低电平突然变化到高电平”
输入从低电平突然变化到高电平,三极管是从截止变为导通。
确实,三极管总要落后一点,但落后一点仅仅是从截止变为导通时刻比输入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从低电平突然变化到高电平”
输入从低电平突然变化到高电平,三极管是从截止变为导通。
确实 ...

恩恩,谢谢大神,所有问题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