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CD 时序点看不懂

楼主:
最近用一款SONY CCD ICX429AKL做项目,其时序中有关CCD OUT的部分看不懂,求大神指点,具体如图所示:这里CCD OUT在图中为两行同时输出,而实际只有一个输出管脚,不知如何理解!

网友:
没做过CCD的项目,看上面图片感觉只是奇偶数位分时传输的

网友:
楼主,你好:
我觉得是按 一场 个 一场, 数据有效时序会变化这么一行
至于那个V1, V2, V3 V4 就不清楚了,你是什么型号的CCD.

网友A:
奇偶场不是同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偶场不是同时输出

是不是同时,最好有手册看了才知道

就目前的图看,
  FLT为高的时候,奇偶延时一行,但同时输入
  FLT为地的时候,奇偶延时0行,且同时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