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分的大致功能与各个器件的详细作用,,,

楼主:
没做过电源方便,没接触过。。。求助

网友A:
左边部分的电解电容和电阻是电源的滤波电路,然后到共模扼流圈进行EMC处理,右边输出应该还要接滤波电容,最后到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部分的电解电容和电阻是电源的滤波电路,然后到共模扼流圈进行EMC处理,右边输出应该还要接滤波电容, ...

哦~~~明白了,主要这个共模电感没接触过~~不太认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