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1073741819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使用CCS V6编译TI的CC3200例程,出现错误提示:

当再次编译,就不会有任何错误提示。

编译结果能产生MAP文件、OUT文件,

注:workSpace 不在CC3200 SDK目录下。

网友:
这个编译的信息不全面,只是停在了错误的位置。你需要先判断编译调试设置是否正确。选择例程看运行是否OK,然后就是你编程的问题啦。试试分块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