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enPilot的问题1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获得了OpenPilot的源代码,想安装开发工具。在源码目录下,运行“make all_sdk_install”命令,出现以下错误,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
NOTE        Use 'make all_sdk_distclean' to remove installation files
NOTE        Use 'make all_sdk_version' to check toolchain versions
NOTE        Add 'V=1' to make command line to diagnose make problems
NOTE        Add 'BATCH=1' to make command line to disable progress reporting during downloads
CLEAN       tools/gcc-arm-none-eabi-4_9-2014q4
VERIFY      downloads/gcc-arm-none-eabi-4_9-2014q4-20141203-linux.tar.bz2
make: *** [arm_sdk_install] 错误 2

网友:
它都给你指示了,连命令都写出来了,真贴心
乖,照着做就行

网友:
两变量没设置

网友:
两变量没设置
NOTE        Add 'V=1' to make command line to diagnose make problems
NOTE        Add 'BATCH=1' to make command line to disable progress reporting during downloads

另,查证一下 gcc版本和sdk版本对不对得上

网友:
谢谢辛昕,这2个变量该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