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在7寸屏中的移植

楼主:
最近在搞AT070TN92这个7寸屏,想跑emwin,使用24bit格式显示。
不知道在emwin底层有哪些显示接口需要自己实现。
手上没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
哪位大牛可以讲解一二,或是提供相关例程参考

网友A:
这个很多文章都有,你要学会自己找,关于GUI移植的文章都有说明,好像GUI里边有个LCD文件夹里边的一个LCD驱动修改好久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多文章都有,你要学会自己找,关于GUI移植的文章都有说明,好像GUI里边有个LCD文件夹里边的一个LCD驱 ...

你现在把屏幕驱动起来了吗?
主要底层把快速画点的函数写好,读取某点的函数写好,在指定区域内填充单个颜色的函数写好。然后放到emwin的GUIDRV_Templae.c的对应函数里面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把屏幕驱动起来了吗?
主要底层把快速画点的函数写好,读取某点的函数写好,在指定区域内填充单个 ...

不是移植的问题,移植已经好了
16bit的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