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如下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这电路是抄板抄来的。论坛上给的其他过零检测电路都好理解。
这个看着有点蒙圈。
问题:
1.D3_4007二极管与C3_47nF电容在此的作用
2.R2_330K电阻为何并在正负极之间?

网友A:
你这个其实不是真正过零,你前面先是半波整流,正半周来的时候电容充电的,二极管保证9012不通,当输入<=二极管导通电压+电容电压时,二极管截止,再减小时,电容电压高与输入电压,三极管导通,电容的容量决定了这个过零电路的零值

网友B:
这个电路设计很巧妙,下午把分析结果画个图传上来。

网友:
帮你改了一下图,应该能看懂了吧?!

网友C:
楼主还是耐心一点,等着看 dontium 的图吧。尤其要看 dontium 的分析结果文字说明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其实不是真正过零,你前面先是半波整流,正半周来的时候电容充电的,二极管保证9012不通,当输入

明白啦。那这个330k电阻的话也是配合着C3来设置充电时间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设计很巧妙,下午把分析结果画个图传上来。

谢谢dontium 版主的热心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耐心一点,等着看 dontium 的图吧。尤其要看 dontium 的分析结果文字说明部分。

您是大师级高手,您来分析会更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大师级高手,您来分析会更透彻。

老xu把元件位置调动了一下,这样就很容易看明白。可惜楼主并没有注意。另外楼主也没有注意到C3仅47nF,远比通常的整流滤波电容小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是大师级高手,您来分析会更透彻。

我本来想画出首帖Z1两端波形,还要画出类似老xu那样的电原理图,再配文字解释的。
老xu已经贴出电原理图,楼主多想一想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想画出首帖Z1两端波形,还要画出类似老xu那样的电原理图,再配文字解释的。
老xu已经贴出电原理图 ...

我觉得,这个过零检测电路,应该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优秀电路,设计的思路非常新颖,设计者非常灵活,不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过零检测电路,应该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优秀电路,设计的思路非常新颖,设计者非常灵活,不死板 ...

确实。
过零检测,一方面要准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恰好与交流过零重合,另一方面,电路要简单,成本不能高。
这个电路应该说比较巧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
过零检测,一方面要准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恰好与交流过零重合,另一方面,电路要简单,成本不能 ...

这个电路的可靠性、准确性应该比运放好得多

我画的波形图,你指导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出错的。

网友:
我看到感觉叫过峰检测吧,更正一下,在下降沿转上升沿时也可以过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啦。那这个330k电阻的话也是配合着C3来设置充电时间的是吧。

电阻和电容在二极管导通的情况下是一阶惯性环节,截止频率是1/CR,R是为了减小带宽,是的,是充电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可靠性、准确性应该比运放好得多。

我画的波形图,你指导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出错的。

完全正确。
只不过有一点比例不准确:Vb要到低于Ve一个PN结压降Q1才导通,可从曲线上看,Vb稍低于Ve时Q1就开始导通了,应该再稍微延迟一点点,在Vb低于Ve较多时才开始导通(绿色线稍向右移一点点)。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与耐心解答@maychang @dontium @xuyiyi @wug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可靠性、准确性应该比运放好得多。

我画的波形图,你指导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出错的。

版主,您好!
向您请教下,光耦右边的电路为什么不做成一个上拉电阻,直接连接到MCU检测下降沿?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