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该

楼主:
刚学习PCB画图,我自己画好一个元件的封装后,怎么调用该封装。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你的封装是在哪个库文件里面。在library里先添加上这个库文件。,然后像软件自带的封装调用一样的调用方法。

网友:
不知你用的什么软件。如果是orcad+pads,就在原理图的元件中,属性里有封装的选项。把封装的名字输入,pads导入asc时,就可以调出对应的封装了。

网友:
1.先建议一个库文件  2.画一个元件封装保存库文件下. 3.在PCB文件下添加此库文件 4.调用    此为通用做封装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