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用UC3842做开关电源的电流取样电路的电阻怎么取值呢 (3脚的r8,r9以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此图对首帖图中R8C7作用有比较形象的描述。注意此图中电阻R左边和右边波形,左边有开始导通时的尖峰,右边滤除了,但基本波形没有大的变化。

网友:
R8不是电流取样。
R8C7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免得MOS管开通瞬间的电流尖峰引起芯片误动作。
R9才是电流取样。R9取样应该考虑到MOS管电流是锯齿形,R9乘以电流峰值和图1中芯片内部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R9是取样电阻,我当年毕业设计就是做这个开关电源,当年爆炸很多次

网友A:
感谢,R9乘以电流峰值和基准电压比较差不多就可以吗?R8与C7构成低通滤波器对于参数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8不是电流取样。
R8C7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免得MOS管开通瞬间的电流尖峰引起芯片误动作。
R9才是电流取样 ...

正在研究这个电源设计,前辈提供些经验给我呗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MOS管电流的怎么计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R9乘以电流峰值和基准电压比较差不多就可以吗?R8与C7构成低通滤波器对于参数有什么要求吗

“R8与C7构成低通滤波器对于参数有什么要求吗 ”
有要求的。首先R8C7时间常数不能太大,大于PWM周期显然就不能起到检测MOS管电流峰值的作用。然后又不能太小,太小了无法滤除MOS开通时的电流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MOS管电流的怎么计算呢

“还有一个问题,MOS管电流的怎么计算呢”
MOS管电流与电源电压、直流输出功率、效率以及最大输出时的占空比有关。计算不复杂,但需要把反激电路工作弄得比较明白才好计算。
另外,MOS管电流峰值还与电路工作于电流连续还是电流断续状态有关。不过,这种小功率电路多半不会工作于电流连续状态,暂时可以不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R8与C7构成低通滤波器对于参数有什么要求吗 ”
有要求的。首先R8C7时间常数不能太大,大于PWM周期显然 ...

好的,感谢

网友B:
这是3842的datasheet中典型应用电原理图。图中R8和C7数值,如果PWM频率差不多的话,可以直接采用。至于电流采样电阻,则不能直接采用,需要根据你的直流输出功率以及电源电压推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3842的datasheet中典型应用电原理图。图中R8和C7数值,如果PWM频率差不多的话,可以直接采用。至于 ...

电源设计.doc (26 KB, 下载次数: 50) 很感谢您提供的资料,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找到具体计算电流取样电阻的计算,能帮忙计算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感谢您提供的资料,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找到具体计算电流取样电阻的计算,能帮忙计算一下吗

这个电流取样电阻,是在根据电源电压、最大占空比等等计算了MOS管漏极电流之后再计算的,在此之前变压器电感量等等均已确定。
该取样电阻计算起来很简单:1伏特÷MOS管漏极电流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取样电阻,是在根据电源电压、最大占空比等等计算了MOS管漏极电流之后再计算的,在此之前变压器 ...

好的,谢谢

网友:
電流取樣電阻  is=1.0v/ipp
您要算出ipp 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