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芯片休眠時,CAN通訊輸出問題

楼主:
想請教各位,
當芯片進入休眠後(此時有始能CAN及相關外設)
進入後一陣子就會造成無法收發,即使芯片喚醒後
依然如此,
請問各位是否有其他建議?

网友A:
楼主莫怪,说一句无关的,,,以前只是在某些资料上看到这些老写的汉字,今天终于见了一次真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莫怪,说一句无关的,,,以前只是在某些资料上看到这些老写的汉字,今天终于见了一次真人哦

= =
原來繁體字,是老寫漢字,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原來繁體字,是老寫漢字,長知識了

那就繁体字吧。。。你不会现代汉字?

网友C:
>當芯片進入休眠後(此時有始能CAN及相關外設)
这个您是如何判断的,你看波形了吗,在休眠後,
CAN Transceiver的模式控制任然是好的? 可以让CAN Transceiver维持工作状态

>進入後一陣子就會造成無法收發,即使芯片喚醒後
你休眠起来后,CPU里面送给CAN Controller的时钟了,是什么时候lock住的

正常,车载CAN里面,对进入休眠的ECU,
即使网络唤醒,也不会要求立即收发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芯片進入休眠後(此時有始能CAN及相關外設)
这个您是如何判断的,你看波形了吗,在休眠後,
CAN Transc ...

1. 在M4帶的庫裡,有指名,在進入休眠狀態前,可定義,腳位,TIMER...等,使其芯片休眠時,能保障其他動作的運行,在這部分,休眠時,我在TIMER內設定一腳位翻轉,確實正常,但是!!!,我量測CAN波形時,只要芯片處於休眠,此時CAN控制器就會不運作,研判應該是芯片處於休眠時,CAN某部分,"可能"不運行,此時主機不斷發送,當CAN底層接收至溢位後,就會導致異常情況,目前解決方式為,判定芯片休眠時,將CAN控制器完全關閉,並於主機停止發送訊息,當主機研判從機喚醒後,DELAY 1S再進行從機的PDO配置傳送

网友:
>  但是!!!,我量測CAN波形時,只要芯片處於休眠,此時CAN控制器就會不運作,
>  研判應該是芯片處於休眠時,CAN某部分,
> "可能"不運行,此時主機不斷發送,當CAN底層接收至溢位後,就會導致異常情況,目前解決方式為,
到底是 CAN控制器 不运作,还是CAN transceiver 不运作啊?
CAN transceiver不运作,你是肯定送不出去的。

>  判定芯片休眠時,將CAN控制器完全關閉,並於主機停止發送訊息,
>  當主機研判從機喚醒後,DELAY 1S再進行從機的PDO配置傳送
CAN控制器 关了,CPU外面的CAN transceiver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