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器在电路中的作用以及原理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问下如图的电路中反相器的作用以及具体的原理。。。电路中输入的高低电平是自己挂上去的,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加个反相器,百度有说可以给波形整形和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这些,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所以我一直想不通,望各位大神们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ULN2003输入输出确实反相,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反相器。它是7个输入带有限流电阻的达林顿管,7个集电极单独引出,且7个集电极在芯片内均有一支二极管联接到电源端(电感性负载续流用)。这种芯片,集电极允许电流较大,通常用于驱动继电器、数码管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LN2003输入输出确实反相,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反相器。它是7个输入带有限流电阻的达林顿管,7个集电极单独 ...

上面的完整的电路图中后面是没有继电器的,这个图中有的。。。但我还是不明白,像这样有继电器的,我不接反相器,直接挂低电平,继电器也是可以工作的,这样跟之前比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C:
现在手上没图,集成电路里是这样的,反向器,不是单纯的一对对管,它里面是施密特触发器形式的,里面有接成电容形式的晶体管,你可以查一下施密特触发器的特性,你就明白了,多说无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完整的电路图中后面是没有继电器的,这个图中有的。。。但我还是不明白,像这样有继电器的,我不接 ...

图中P0.0猜测是单片机的一个I/O引脚。单片机的I/O口电流输出能力相当小,通常只有几毫安,不足以驱动继电器。而ULN2003每个集电极允许500mA电流,比单片机I/O口大得太多了,大两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P0.0猜测是单片机的一个I/O引脚。单片机的I/O口电流输出能力相当小,通常只有几毫安,不足以驱动继电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上没图,集成电路里是这样的,反向器,不是单纯的一对对管,它里面是施密特触发器形式的,里面有接成 ...

好的,谢谢,我先去看看书,再有不懂,继续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先去看看书,再有不懂,继续请教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