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 看下我这个电路该怎么改,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1. 这是一个用DC12V适配器给电池充电的电路,电路图如下,现在连接外部适配器的情况下 可以给电池充电,而且USB也可以用, 通过USB 也可以给手机充电,下面问题就是来了 我想拔掉适配器之后 怎么用电池给USB供电来给手机充电?请大家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请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大家给点建议啊

适配器是220V供电,输出DC12V给这个电路供电,由此电路进行DCDC转化给电池供电

现在是去掉适配器,没有电源了,

需有一套移动电源系统,主要是包括电池的,充电电路,,类似充电宝,才能去掉适配器给手机充电的

网友:
某宝买个锂电DC-DC小模块,3.7~4.2输入,5VUSB输出的,搞定

网友:
3.3v肯定给手机充不了啊,先做个boost电路,升压至大于4.2V,做个5V的吧,标准一点,然后给这个boost做个启动电路,在12V消失的时候将boost电路接入(可以做个光耦或三极管或继电器,来被12V触发,输出个高或低,接通boost回路开关(可以是光耦或三极管或继电器),最好做个带电压滞回比较器的,以防止电源抖动),可以看看有没有带启动的电路的boost芯片,不行了就自己搭电路

网友A:
也就是说还需要一个升压电路 用锂电池做3.7v输入端  DC-DC升压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还需要一个升压电路 用锂电池做3.7v输入端  DC-DC升压到5V

是的,应该还需要升压电路,且判断当12v电压不存在时,升压电路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