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 改装.让闹钟用上充电电池

楼主:
在经历了手机闹钟、手环提醒都经常会失效导致我经常睡过头迟到以后,我回归到了 最原始的 闹钟提醒。

当然,现在主流的闹钟都是 电子闹钟,因为传统机械闹钟走秒时有 滴滴答答 的声音,情怀是很情怀,但特别干扰休息。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发现一个问题,这些闹钟用的电池都是1.5V的5号电池,这本来没什么,偏偏充电电池,全都是1.2V的,不管5号还是7号。
这就很麻烦。

经常买电池费钱不说,要是大半夜突然发现电池没电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我倾向于使用充电电池。

刚开始我还没注意,后来才发现,晚上才装上的刚充好电的电池,第二天就没叫,从时间看它经常停在我睡后没多久。

在怀疑过闹钟坏了,换过闹钟后,我最后才发现,是充电电池电压太低的原因,之所以一开始跑了一阵子,是因为充电电池充满那会,电压在1.4V,但会迅速回落,所以能跑一阵子。

网友:
为此,我百度搜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使用1.2V电池的闹钟机芯。
也没有找到1.5V的充电电池。

所以摆在面前的一条路就很简单了,那就是做电压转换。

一开始的时候,由于我记错了我的闹钟,以为是2节 5号电池,所以是3V,而3节1.2恰好是3.6,多出的这0.6V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二极管降下来。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DIY,简单在于原理上。
但这次,因为它是要嵌入一个原有现成的物品上,所以我希望在做工上无缝改造,使其不影响长期使用。
以下,是我做的过程和拍的图片。其实真心比较简单。重点在于,我希望找一个更无缝的方法,不影响闹钟的外观

——尤其是,拒绝一堆的线,那样不仅难看,还容易造成过后特别容易坏。

以及,不能破坏我在不得已的时候,还要用回原始的1.5V 普通干电池。

也就是,我在增加新接口的时候,还要保留原接口,不能破坏。

1.因为要避开线,所以必须拆开外壳,找到一个不用另外开孔的办法,从电池盒进线

2.加二极管,安全起见,也为了保护器件,加个热缩管。

3.组装回去,加上电池盒

4.用双面胶固定

6.基本完成

网友:
但最后我发现,其实是一节电池也就是1.5V。我当时有点犹豫。
因为2节是2.4V。
常见的硅管压降在 0.6到0.8,一般默认0.7
所以这样一下来,上的电压就是1.7V,有点大。

但最后由于我一时半会找不到更好的方案和稳压管,所以我还是直接这么上了。
但有点问题,就是一样用不了很久,我非常奇怪。

过后我考虑使用 低压差的1117-Adj管试试。

(但因为手头没有,所以要买,比较麻烦要等。所以这部分,稍后奉上)

网友:
后续的一个问题是
为了美观也是第一反应,我把电池盒固定在表壳后。

但其实,那个位置不太好

第一,那个位置刚好是闹钟的发声孔,贴上去后就被挡住了。
第二,虽然勉强能放进去,但是几个 闹钟开关 和 调节时间的 按钮,操作很麻烦。

所以,过后我会考虑换个位置。

网友:
补充一点,也是说明这种小制作,虽然在电路技术上基本大白菜,但在制作上还是有很多考虑

比如说,我买的这个电池盒刚好是带开关的,所以不是一整片可以用双面胶 贴稳。

所以,我当时很纠结,后来想了个很取巧的办法。

反正这个开关我是要固定的,我也不想去拆它了。
我直接拨到开的位置,然后用硬纸皮,一片一片一层一层的垫高。

这样既可以防止这个开关被拨动,也可以让整个电池盒都能够贴稳。

2.最终成品。电池盒的盒子还是必须方便开关,换电池的。

网友:
耗电快感觉是你闹钟有问题,1.5v电池放完也比1.2v低.我就经常把1.2v电池用在1.5v应用的场合.

网友:
有那么几个问题,你说的传统的机械闹钟,其实走针的电子表声音也很大,感觉比纯机械的表声音还要大,传统的那种是拧发条的,到了时间是打铃,可响了。估计你说的是走针的电子表吧。
再一个电压第一点不一定不行,以前我的学习机是用两节7号电池,也是因为不可充电的电池花费高,买了两节1.2的可充电电池,一样用。
再一个你的手机什么的是充电的,你怕没电,用闹钟,闹钟用的电池,而你现在要用充电电池,我感觉充电电池充一次电没有不可充电的电池使用时间长啊,这不又回到了手机充电的问题上,这个闹钟你以后要经常充电啊

网友:
千万不用把镍氢或者镍镉充电电池用在石英钟、遥控器这样的低放电的设备上,因为非常容易过放电,造成电池的损坏。

倒是可以把旧的手机电池拿来改装,废物利用一下,用一个低Iq的LDO,很容易做这个。成本也很低。

网友:
楼主这么折腾干吗?
拿单片机直接写一个闹钟就是了,也用蜂鸣器。就不会有机械动作的声音。

网友A:
带指针的电子钟我是不用,因为指针动的时候有声音,影响睡眠

网友B:
我一直不知道原来充电电池不能用在闹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不知道原来充电电池不能用在闹钟上。。。。

大多数是1.2V,不行,用一会,不要一两天丫的就不走了。
用普通干电池,压根没感觉它没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指针的电子钟我是不用,因为指针动的时候有声音,影响睡眠

这个确实是.....
不过最近有无声的闹钟了,也带指针的.....
话说,用电子钟我老害怕不稳定,时间久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