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展宽电路

楼主:
如图,脉冲展宽电路,为什么我用MULtisim对它进行仿真的时候,得不到相应的波形啊,只得到了低电平

网友:
改下电容试试

网友A:
这是电原理图,不是仿真图。
不知道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应该用仿真软件中的信号发生器作为输入信号,当然频率和幅度都要适当。
最好把你的仿真原理图和波形图都贴出来。仿真时示波器两通道一个看输入波形,一个看输出波形。

网友:
我好说些难听的话,搞电路只寄希望于仿真是不行的。现在有些学生把问题搞反了,认为会仿真就学到本领了。这是错误的。

像这个简单的电路,如果理解的话,很容易回答 “ 为什么 ” 。

网友:
“认为会仿真就学到本领了”
这和把指令都背下来并不等于会编程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既然讨论仿真时有问题,就应该把仿真图形,或者截图上来
弄个原理图说事,大家都晕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我来围观的,楼主,你原理图跟仿真图不一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围观的,楼主,你原理图跟仿真图不一样呀。

个人觉得把二极管换成小电阻也没多大影响的,计算变繁琐了而已,原理上还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围观的,楼主,你原理图跟仿真图不一样呀。

我不是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把二极管换成小电阻也没多大影响的,计算变繁琐了而已,原理上还是可行的。

两个电阻是串联到地的。。使右边反向器默认输入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把二极管换成小电阻也没多大影响的,计算变繁琐了而已,原理上还是可行的。

首帖图中的二极管换成小电阻,不能达到脉冲展宽目的。原图正是利用二极管的非线性使得RC充电放电时间不一致来实现脉冲展宽的。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不能实现首帖电路目的。
首帖电路,输入低电平持续一百秒钟(输出端当然在100秒内一直为低电平),之后来了一个宽度为1毫秒的脉冲,输出脉冲宽度可能是1.2毫秒(由RC决定)。你的电路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不能实现首帖电路目的。
首帖电路,输入低电平持续一百秒钟(输出端当然在100秒内一直为低电 ...

maychang老师,意思是说,他的这个电路只能实现方波的脉冲展宽?不适合您说的输入信号是一个持续的100秒的低电平,然后再来一个1毫秒的脉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原理图,不是仿真图。
不知道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应该用仿真软件中的信号发生器作为输入信号,当然 ...

这是仿真图,输出的波形是低电平,maychang老师,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度,以及电阻电容的取值有什么要求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老师,意思是说,他的这个电路只能实现方波的脉冲展宽?不适合您说的输入信号是一个持续的100秒 ...

是的。
脉冲展宽,并没有对脉冲的宽度、重复频率等等加以限制,那就是说,任意宽度的脉冲、任意重复频率(当然频率不能高到各脉冲展宽后重合),只要是正向矩形脉冲,都展宽一定时间(此时间由首帖图中RC数值决定),而且脉冲前沿重合,输出后沿迟于输入后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仿真图,输出的波形是低电平,maychang老师,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度,以及电阻电容的取值有什么要求列? ...

此图错误。
A1、A2、A3……是反相器的输入端,Y1、Y2、Y3……是对应于A1、A2、A3……的输出端。
你把A2和A4当成输出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仿真图,输出的波形是低电平,maychang老师,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度,以及电阻电容的取值有什么要求列? ...

信号发生器电平设置正确,频率和占空比设置可以用,频率可以降低一些,例如5kHz,看得更清楚。
示波器上看到波形之后,改变信号发生器脉冲频率和占空比,再看看不同宽度和不同重复频率的脉冲是否展宽同样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仿真图,输出的波形是低电平,maychang老师,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度,以及电阻电容的取值有什么要求列? ...

使用CD4049,是又一个错误。首帖图中可不是使用这类芯片。
4XXX系列芯片,输出能力远小于74HCXX系列。4XXX系列芯片恐怕没有能力带动1k欧//1nF这样的负载。应该改用74HC04,其输出能力比4049大得多,电流大10倍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CD4049,是又一个错误。首帖图中可不是使用这类芯片。
4XXX系列芯片,输出能力远小于74HCXX系列。4X ...

恩,这个应该是实际画板子时考虑的问题,电路仿真的时候,发现4049与74LS04的输出结果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图错误。
A1、A2、A3……是反相器的输入端,Y1、Y2、Y3……是对应于A1、A2、A3……的输出端。
你把A2 ...

好吧。。。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电平设置正确,频率和占空比设置可以用,频率可以降低一些,例如5kHz,看得更清楚。
示波器上 ...

刚才仿真了一下,不改变RC的时候,改变占空比,目测脉冲展宽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频率降到5KHZ的时候,必须要把时间轴的比例缩小(缩小到10us/div)的时候,才能看得到输入输出脉冲有展宽。(目测了一下输出与输入的脉冲时间差,与RC的乘积相同。因此,得出结论:输出与输入的脉冲时间差,与RC的乘积有关。不知道这个结论对不对?)

网友:
你函数发生器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恩,这个应该是实际画板子时考虑的问题,电路仿真的时候,发现4049与74LS04的输出结果一样

搭好实际电路,两种芯片结果肯定不会一样,尤其是R数值较小而C数值较大情况。
这两种芯片,逻辑关系一样,但速度不一样(4XXXX系列慢得多),输出带载能力不一样(4XXX系列带载能力小得多)。查查手册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仿真了一下,不改变RC的时候,改变占空比,目测脉冲展宽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频率降到5KHZ的时候,必 ...

“得出结论:输出与输入的脉冲时间差,与RC的乘积有关。不知道这个结论对不对?”
应该说是脉冲宽度差。
没有错,脉冲宽度差完全取决于RC乘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吧。。。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改由A1、A2、A3……输入,Y1、Y2、Y3……输出,仿真一切正常了吧?
没有仔细看datasheet之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搭好实际电路,两种芯片结果肯定不会一样,尤其是R数值较小而C数值较大情况。
这两种芯片,逻辑关系一样 ...

R和C的取值有什么要求吗?R一般是Kohm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由A1、A2、A3……输入,Y1、Y2、Y3……输出,仿真一切正常了吧?
没有仔细看datasheet之过。

恩,改了之后,仿真就正常了。之前没有仔细看各引脚

网友D:
为什么你的脉冲展宽波形是下降沿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R和C的取值有什么要求吗?R一般是Kohm级别的?

因MOS工艺的数字芯片输入电阻很高,R完全可以用得大些,用到一百千欧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的脉冲展宽波形是下降沿对齐?

那个电路是错误的,使用电容耦合,不必认真考证。如果要在那个电路上下功夫,应该仔细考虑该电路为什么错。

网友:
仿真电路画错了,或者给的信号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路是错误的,使用电容耦合,不必认真考证。如果要在那个电路上下功夫,应该仔细考虑该电路为什么错 ...

maychang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笔记本一装Visio2013,就回变得特别的卡,金山毒霸加速球显示内存使用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多(我的电脑的内存条是4G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笔记本一装Visio2013,就回变得特别的卡,金山毒霸加速球显示 ...

这个我可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可不知道。

您用的哪个版本的Visio?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用的哪个版本的Visio?

从来没有用过Visio,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软件。印象中,那是个绘图软件?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用过Visio,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软件。印象中,那是个绘图软件?记不清了。

恩,绘图软件,微软的专门用来绘图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