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 EOL (入职必胜)

楼主:
EOL
大都找汽车相关的,软件硬件开发,大都会提及到这个EOL.
有兴趣的网友 可以上网查下

啥是EOL?
End -- 说是END, 不是结束,根不是终结者的终结,
           是汽车厂出厂前那那一段工序,具体是出厂前几分钟,还是多长时间,各家不一。
Of   -- 学过english的都知道
Line -- 生产线

End只是型似而已。
EOL对气车ECU供应商来说,就是整车厂商组装线而已,并不局限于End.

网友:
存储 in EOL

EEPROM,SPI、I2C Flash啦,CPU内部ROM啦,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

EOL里面,这些ROM就跟重要了,
为啥?
  这里ECU从诞生,到整车出厂,
  可能都重新上下电5回,6回了,每次都是不同地方,不同人,不同的流程在操作

  各种,硬件,软件,厂商物流号,设定号,操作号一堆,
  还有如果给多家汽车供货的时候,各家流程还不一样,

  这里,不能偷懒,什么时候做什么,要明确
  什么时候怎么设计,要review,留文档(可能的话,把启动次数,操作内容记下,)
  设计做好了,要测试,不能含糊
  测试,不能一台两台,就完事,有条件,第三方测试,至少10台以上。

网友:
Time in EOL

时间,专门拿出来说事

EOL 里面,无非就是对ECU做一些设定,调整,小版本更新,大版本跟新

这里的计算过了所有的时间和之后,如果你是经典时间的话,最好把它 x 1.5倍。

软件,硬件里面,各种细微过程,都会有最小和最大时间值,
如果万一中途传输错误,还要再来一次,又的花时间。

千万,需要多少时间,就多少,不能妥协。

这个时间如果卡的很紧的话,赫赫,你懂得

网友:
ECU 供应商的生产线 是线
整车厂商的EOL 是生产线,他也是线

不一样的,就在于:
  1 ECU A 或 ECU B已经从供应商 工厂 走物流 出去了, 供应商的事情就结束了
  2 到了整车厂EOL, ECU A 和 B 都是黑盒,能做修改,变动的,只能通过ECU上面的 connecter

网友:
如图,ECU A 和 B 入了整车的工厂。

整车工厂看ECU A,那就是一黑盒,要做啥设定,调整,刷写
那只能通过 ECU A 供应商,给他提供好的 接口。

比如 LIN, CAN, Flexray, MOST, Ethernent
比如 GPI, RS485, GMSL,USB等等

整车工厂拆开ECU A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EOL难不难?  这个不好回答。

EOL哪里难?
  1. 要弄清供应商工厂的 软件硬件 流程, 还要弄清整车厂商的 流程

  2. 物流就是金流,要收钱,这些又牵涉到 供应商的收费流程,和整车商的 付费流程
      (收钱,付钱,按什么来,什么批次,还是什么节点,x i sk;qajxuq;s...)
  3. 这里还牵涉到 物流,且又事会有 三方物流冒出来

  4. 这里还经常会有 给种 硬件 换器件, 软件换版本,客户改功能

  5.要求高,如果年产10,000台,只要一个bug是0.1%的概率,那么每个月都得忙

网友:
EOL也简单,
  无非就是通过各种接口,设定ECU的模式,特性数据,在不就是刷新。

但是,简单也要保证,每个信息都是官方的正确的,
而且每一步的操作,都必须有check,这个很重要
而且每一步的操作,都最好有在做一次的机制,这个很重要
而且每一步的操作,都最好做成,多比特的带CRC的

网友:
上面为啥,加红色那么多,正常ECU开发人员,都不在 工厂和物流的路上,
但是说有EOL问题,最后都会跑到开发来,而且问题都还说不清。

开发的
  必须能及时,准确的定位,
  在啥么地方,
  什么软件的版本,
  什么硬件的版本,
  谁没有犯错误,
  肯定是谁在哪一步操作错误了

还有,就是怎么补救,关掉这种 啥情况都会有的issue

网友:
配图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