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波波形失真问题的分析与讨论

楼主:
出现这种失真的原因,希望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一般这种情况有哪些原因,还希望顺便分析其他方波失真的原因

网友A:
说“失真”,必定说指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相比较,有不一样的地方。例如第一图,紫色线相对于绿色线不一样,这是“失真”。
第一图绿色线平顶,但紫色线顶部向下倾斜,这是低频响应相对于中频降低所致。
第二、三、四图,我没办法知道那是输入信号波形还是输出信号波形,也就没办法知道是否“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失真”,必定说指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相比较,有不一样的地方。例如第一图,紫色线相对于绿色线不一样, ...

能够更加清楚的说明一下低频响应相对于中频所致,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够更加清楚的说明一下低频响应相对于中频所致,不是很懂

以人耳可闻频率范围20Hz~20kHz为例,大致上800Hz左右算中频。
说“低频响应相对于中频降低”,意思是:800Hz频率上增益为1的话,20Hz~100Hz频率上增益低于1,例如只有0.3。
说“高频响应相对于中频降低”,意思是:800Hz频率上增益为1的话,5kHz~20kHz频率上增益低于1,例如只有0.4,甚至更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够更加清楚的说明一下低频响应相对于中频所致,不是很懂

低频、高频和中间频率,增益大致相同,就叫做频率响应平直。当然,在很宽频率范围内(例如1Hz~1MHz)响应平直,不太容易做到,有时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频、高频和中间频率,增益大致相同,就叫做频率响应平直。当然,在很宽频率范围内(例如1Hz~1MHz)响应 ...

什么特殊措施呀,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特殊措施呀,求教

加较强负反馈、集电极负载电阻串联电感、集电极并联电感……等等。这些措施,往往能够在老式显像管电视机和示波器中见到。主要目的是向高频方向扩展。

网友:
方波输入情况下,第四图的波形几乎不可能发生在输出端。输出波形的顶部可能有阻尼振荡,但必定是幅度衰减的,不可能幅度从大变小又变大。

网友:
我来试试:
第一图,有低频容性因素,应该是较大电容带来的
第二图, 估计是旁边有(数字)脉冲噪音
第三,似阻尼想象,估计是反馈不合适,查可能的容性感性因素。
第四, 叠加有高频信号,似乎是 1K方波叠加了5K方波

网友C:
如何能输入方波输出也是方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能输入方波输出也是方波呢?

网络(无论有源还是无源)的传输完全均匀(与频率无关),带宽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能输入方波输出也是方波呢?

11楼所说,是理想情况,实际上当然办不到。所以输入方波,输出总要有一点和输入不一样。

网友:
在12V电压的处理方波的电路,用CD4011 、CD4049等IC对方波信号进行处理时,输入是方波,输出也是方波,这个是低电压小电流信号时,方波的失真就很小,

方波进入到功率放大器的驱动电路后,有高压大电流的功放管运行了,方波上升沿就是一个电容充电的波形。下降沿就是一个电容的放电波形了,

网友:
我是在振动台功放的前置放大器上测量方波的,频率是在50K左右,在前置板上的方波就是失真很小的。

网友: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