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语句分析

楼主:
TI_UART_transmit_callback(&UCA0TXBUF);

然后定义如下:

void (*TI_UART_transmit_callback)(unsigned char volatile *send_next);

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怎么解?有什么用?

网友A:
看不懂? 你在你程序中找到你结构体初始化的地方,你就会找到这个函数指针指向哪个函数。

是不是纠结,为什么要这样用?这样告诉你吧,你要是不想用那也可以,大不了在用的时候,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就不要函数指针了。

函数指针有什么好处?第一,程序可以变得简洁,第二,程序好移植,在不同的平台上,不需要改变里面的函数内容,只需要在把函数指针指向要调用的函数(参数要一致)就行。

网友B:
函数指针的用法,和结构体一起用非常好,可以用函数指针指定不同的功能接口,比如有一个平台,有好几个通讯方式,比如蓝牙,wifi,485通信,可以用函数指针指定所用的通讯接口,对于移植不同平台特别方便,只需要修改底层的驱动

网友:
(*TI_UART_transmit_callback),是函数指针,指向TI_UART_transmit_callback(&UCA0TXBUF);这个函数。unsigned char volatile *send_next 就被指函数的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你在你程序中找到你结构体初始化的地方,你就会找到这个函数指针指向哪个函数。

是不是纠结, ...

看的是例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数指针的用法,和结构体一起用非常好,可以用函数指针指定不同的功能接口,比如有一个平台,有好几个通讯 ...

有点深奥,没看懂

网友:
突然想起,之前看到linux源码中的sigal函数声明,直接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