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手看看这个入门小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include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BIT0+BIT6;
        i=1500;
        do(i--);
        while(!(P1IN&0x01));
        i=1500;
        do(i--);
        while(i!=0);
        P1IFG&=~BIT3;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0+BIT6;
    P1OUT|=BIT0;
    P1OUT&=~BIT6;
    P1DIR&=~BIT3;
    P1IE|=BIT3;
    P1IES|=BIT3;
    _EINT();
   return 0;
}
P1.3接一个按键,P1.0和P1.6分别接一个LED,按键按下两个LED交替点亮。目前运行起来只有一个LED一直亮着,按键按下去没反应,求教

网友A:
while(!(P1IN&0x01))这个是要检测按键输入,应该是&BIT3,而且主函数里不应该有返回,return 0;改为whil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P1IN&0x01))这个是要检测按键输入,应该是&BIT3,而且主函数里不应该有返回,return 0;改为while(1 ...

感谢,没发现这个错误哈哈,但是改了以后还是没反应,看了些别人的代码后发现,使用按键的话应该先使能上拉电阻。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上面代码有两个问题
1,检测按键是否按下这句代码 while(!(P1IN&0x01));应该改为while(!(P1IN&BIT3));
2,想要用按键的话先要使能按键的上拉电阻,所以加上这句 P1REN=BIT3;
关于楼上说的return0和while(1)我试了试都能运行,这个请知道详情的同学介绍一下

网友:
do(i--);
while(i!=0);

这种do后面的写法要尽量避免,要不然别人看了会很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i--);
while(i!=0);

这种do后面的写法要尽量避免,要不然别人看了会很不舒服。

看了某本书上写的,我也觉得应该写的易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