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中的GPIO做DMA的触发源怎么配置

楼主:
请问大神们,GPIO做TM4C123GH6PM中的DMA的触发源怎么配置?
跪求程序!!!!!!!!!!!!!!!!!!!!!

网友:
void InitDMA(void)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使能GPIOF0时钟-----------CLK
          GPIODMATriggerEnabl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4);       //设置PF0为DMA触发源
                GPIOIntRegister(GPIO_PORTF_BASE, uDMAIntHandler);      //GPIO注册中断--uDMAIntHandler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4);      //设置F0为输入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4,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配置F0为上拉电阻 输出电流能力2mA
    GPIOIntTypeSe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4,GPIO_RISING_EDGE);//上升沿触发
          GPIOIntEnabl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4);             //使能F0中断
          ROM_IntEnable(INT_GPIOF);

    //ROM_SysCtlPeripheralClockGating(true);               //休眠模式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使能外设uDMA
    //ROM_SysCtlPeripheralSleep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使能uDMA休眠模式
    //ROM_IntEnable(INT_UDMAERR);                          //使能uDMA错误中断
    ROM_uDMAEnable();                                    //使能uDMA
    ROM_uDMAControlBaseSet(pui8ControlTable);            //
    ROM_IntEnable(INT_UDMA);                             // 使能UDMA中断
          ROM_uDMAChannelAssign(UDMA_CH15_GPIOF);               //配置通道15GPIOF

                // 这个函数是禁用uDMA通道的属性  GPIOF通道,连续模式转移|备用通道|高优先级|屏蔽该通道的外设请求信号
    ROM_uDMAChannelAttributeDisable(UDMA_CHANNEL_ADC1,
                                    UDMA_ATTR_USEBURST | UDMA_ATTR_ALTSELECT |
                                    (UDMA_ATTR_HIGH_PRIORITY |
                                    UDMA_ATTR_REQMASK));
                //这个函数是设置uDMA转移的控制参数。 GPIOF通道|主控制,数据宽度8位|源地址增量0位|目的地址增量8位|仲裁数目8个数据单元
    ROM_uDMAChannelControlSet(UDMA_CHANNEL_ADC1 | UDMA_PRI_SELECT,
                              UDMA_SIZE_8 | UDMA_SRC_INC_NONE | UDMA_DST_INC_8 |
                              UDMA_ARB_1);
                //这个函数是配置uDMA转移参数。   GPIOB通道|主控制,基本传输模式,源地址,目的地址,传输数据项的数量
    ROM_uDMAChannelTransferSet(UDMA_CHANNEL_ADC1 | UDMA_PRI_SELECT,
                               UDMA_MODE_BASIC,  (void *)( g_ui32SrcBuf+GPIO_O_DATA), g_ui32DstBuf, L); /**/
    ROM_uDMAChannelEnable(UDMA_CHANNEL_ADC1);                //使能uDMA通道
                //uDMAIntRegister(UDMA_INT_SW,uDMAIntHandler);
    IntRegister(INT_UDMA,uDMAIntHandler);
}

这是我的初始化,但进不了DMA中断,大神们帮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