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标准库 ure

楼主:
 ure – 正则表达式

执行正则表达式操作。正则表达式支持 CPython 子集 re 模块 (实际是 POSIX 扩展正则表达式的子集)。

支持操作符:

  • '.' :匹配任意字符
  • '[]':匹配字符集合,支持单个字符和一个范围。
  • '^'
    '$'
    '?'
    '*'
    '+'
    '??'
    '*?'
    '+?':重复计数 ({m,n}), 不支持高级的断言、命名组等。

函数

  • ure.compile(regex)
    编译正则表达式,返回 regex 对象

  • ure.match(regex, string)
    用 string 匹配 regex,匹配总是从字符串的开始匹配

  • ure.search(regex, string)
    在 string 中搜索 regex。不同于匹配,它搜索第一个匹配位置的正则表达式字符串 (结果可能会是0)。

  • ure.DEBUG
    标志值,显示表达式的调试信息。

Regex 对象

编译正则表达式,使用ure.compile()创建实例

regex.match(string)
regex.search(string)
regex.split(string, max_split=-1)

匹配对象
匹配对象是 match() 和 search() 方法返回值

  • match.group([index])
    只支持数字组

网友A:
这个正规表达式功能很强大,Perl里面也有---- 我正常都是查例子改,自己写表达式有点弱
pyb里面主要是用它来做字符处理相关的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规表达式功能很强大,Perl里面也有---- 我正常都是查例子改,自己写表达式有点弱
pyb里面主要 ...

我也才开始,以前都怕用正则表达式,太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