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705,调用Aurora8B10B IP通信不成功。。。求助大神解救

楼主:
新到开发板KC705,打算调用Aurora8B10B IP核,然后用SFP光模块进行简单通信,Aurora8B10B 设置的速率为2.5G,参考时钟用的开发板上的125M,调用的Aurora8B10B 自带的example design,通信不成功,仅仅改动了了下系统时钟,什么都没改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分几步吧,
1.看你送模块的系统时钟,数据是否正确送了
2.查一下送的Aurora的时钟path
3.看下,接收那头的时钟复原了吗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8b10b-on-kc705.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几步吧,
1.看你送模块的系统时钟,数据是否正确送了
2.查一下送的Aurora的时钟path
3.看下,接收 ...

谢谢回复,我是根据你发的连接来操作的,我只是用了一路接光模块的那个GTX,参考时钟从156.25M换为125M,其他没变化

网友:
逆光漂泊,你好:

你先试试,改回原来的156.25MHz跑一下,看能不能通
如果没有时钟输入,也有把vivado跑一下的价值,
这样可以便于你查跑Aurora的时钟Path
记得环境备份

KC705手册上用的SMA口2和3,接入的MGT CLK P/N
你说,你就把时钟改成125MHz,时钟输入变了,路径肯定也要变。
你做相应的修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光漂泊,你好:

你先试试,改回原来的156.25MHz跑一下,看能不能通
如果没有时钟输入,也有把vivado ...

官方给的手册是有外来时钟引入,由于没有外部时钟板,所以考虑用板上的125M晶振,下面是对参考时钟的约束,不知道有没问题?
## XDC generated for xc7k325t-ffg900-2 device
# 125.0MHz GT Reference clock constraint
create_clock -name GT_REFCLK1 -period 8.0         [get_ports GTXQ2_P]
####################### GT reference clock LOC #######################
set_property LOC G7 [get_ports GTXQ2_N]
set_property LOC G8 [get_ports GTXQ2_P]

网友A:
改Frequency,改Location这个要的。

GTX和Aurora对Reference CLOK要求都比较龟毛,
手头有个165MHz综合的结果,对比下125MHz 165MHz的reference clock path是最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Frequency,改Location这个要的。

GTX和Aurora对Reference CLOK要求都比较龟毛,
手头有个165MHz综合 ...

关于Aurora些协议的两个复位直接引到按键上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reset 这个注意下极性,正常应该没问题,

另外,要是下次说,
  具体说明core的哪个模块,
  那个模块的什么信号,
这样交流会更顺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et 这个注意下极性,正常应该没问题,

另外,要是下次说,
  具体说明core的哪个模块,
  那个模块 ...

好的好的,多谢指教

网友:
不客气。
手头没有跟你一样的环境,只能跟你说通用的debug方法,
具体怎么使,还是楼主你自己做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手头没有跟你一样的环境,只能跟你说通用的debug方法,
具体怎么使,还是楼主你自己 ...

多谢版主回复,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楼主有空的话,能给大家晒晒 你的搞定办法吧。
顺便晒下你的板子,综合界面

还有用的时候我 不太喜欢 Aurora, 除非客户要,不然正常提案都是用GT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空的话,能给大家晒晒 你的搞定办法吧。
顺便晒下你的板子,综合界面

还有用的时候我 不太喜欢 A ...

软件方面直接用example design就可以的,由于是板子刚拿到手,对硬件没了解清楚,我这原因是硬件原因,SFP那一个模块的电路没看直接就操作了,有个SFP的enable端,需要短路帽短路一下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空的话,能给大家晒晒 你的搞定办法吧。
顺便晒下你的板子,综合界面

还有用的时候我 不太喜欢 A ...

请教一下,您在使用GTX的时候跨时钟域一般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呢?

网友:
谢谢 楼主共享

你说的是图上的 J4:SFP Enable

GTX用户关系的也就下面两个时钟。
他们之间传递数据可以 异步FIFO,双口RAM,有DDR的话,直接换地址也行, 等等
TXUSRCLK2 TXDATA[63:0]
RXUSRCLK2 RXDATA[6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主共享

你说的是图上的 J4:SFP Enable

GTX用户关系的也就下面两个时钟。
他们之间传递数据可 ...

对的,是那个SFP_enable需要短路帽短接一下。
如果数据量不匹配的情况下,fifo的读写使能怎样和aurora联系起来呢?
谢谢回复!!!!

网友A:
TXUSRCLK2 和 RXUSRCLK2的 时钟是完全独立的,
比如,他们就类似 125Mhz, 和125.010MHz
所以TXUSRCLK2 和 RXUSRCLK2的 数据不是每个钟都能传递的,
你需要传递多少,物理能传递多少,这个是计算和 GTX/Aruroa的邻居模块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XUSRCLK2 和 RXUSRCLK2的 时钟是完全独立的,
比如,他们就类似 125Mhz, 和125.010MHz
所以TXUSRCLK2  ...

比如说我外部有时钟为74.25M的20bit数据源,想通过aurora进行传输,aurora的时钟为125M的20bit的数据位宽,这里跨了个时钟,数据量又不匹配,这个fifo的读写控制肯定得由aurora里面的接口来控制的吧?

网友A:
如图,M1 到 M2(Aurora TX), 这里时钟不一致,
传送必然用异步FIFO,或者双口RAM,这个没有悬念。

M1的数据量 比 M2的传送能力小,FIFO里面有个256就启动M2做个包 出去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M1 到 M2(Aurora TX), 这里时钟不一致,
传送必然用异步FIFO,或者双口RAM,这个没有悬念。

M1 ...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M1 到 M2(Aurora TX), 这里时钟不一致,
传送必然用异步FIFO,或者双口RAM,这个没有悬念。

M1 ...

那M1和M2、M3和M4之间的FIFO的读写使能一直拉高?

网友A:
FIFO的读写 全拉高这个有点 着急了。

M1写的时候,要看M2初期化好了没有,M2好了能送了,M1才可以拉高写
M2读的时候,要看FIFO里面有256个数据了没有,有的话,就启动读256后关闭读使能

M3写的时候,来个256就写256啊,写好关闭写使能
M4等到FIFO里面有一半数据了,读可以拉高

256只是举例,具体多少,楼主自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FO的读写 全拉高这个有点 着急了。

M1写的时候,要看M2初期化好了没有,M2好了能送了,M1才可以拉高 ...

采取这样操作的话,数据岂不是会丢?这样处理不了连续数据吧?

网友:
楼主,你好。

只要M1的速率比M2-M3之间的小,连续传递M1的数据完全没问题。

M1写的时候,要看M2初期化好了没有,M2好了能送了,M1才可以拉高写,
---这个拉高了就不需要停下来了,就是连续送啊。

网友A:
在Aurora 送模块,和接收模块还没初期化好,
也就是Aurora还没在起床穿衣服,和睡觉前那一会

M1的数据会丢掉一些的,M1的数据什么时候需要,要看你什么应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urora 送模块,和接收模块还没初期化好,
也就是Aurora还没在起床穿衣服,和睡觉前那一会

M1的数据 ...

好的,我在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
祝你好运!

如有 不放心FIFO控制这块,可以 针对这块,写个小代码跑下就知道了。
testbench 里面定义M1 M2的时钟,
M3 就用和M2一样的时钟(实际上M3 的时钟和 M2不一样,看速率匹配测试,可以忽略),
M4 就用喝M1一样,
M2和M3之间 数据直接传递,aurora都可以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你好运!

如有 不放心FIFO控制这块,可以 针对这块,写个小代码跑下就知道了。
testbench 里面定义M1 ...

好的,多谢

网友:
大神,我用ise14.4编译工程,添加aurora8b10b核,channel_up一直不拉高,请问你的编译工具是多少的

网友:
是什么版本的还是用的vivado

网友:
发送和接收端的通信协议设定要一样,另外,接收侧初始化时间较发送侧长,请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