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模块,关于GPRS发送数据AT指令问题的求教

楼主:
大家好,想咨询下,SIM900的GPRS这一块,我现在需要和服务器进行连接,发送AT指令连接上之后,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有没有什么方法不发AT+CIPSEND指令,就可以直接发送数据吗

网友:
我扣扣是1527477280,希望前辈能指导指导

网友A:
AT指令也是数据好不,不过就是用这个数据开头,发送完再发送所谓的数据,

然而那边会解析你发送过来的数据,看看你是以那种数据开头,再对应的看你发送的所谓的数据。

其实说白了 就是010101010的发,有节奏的发,而且数据这两头 你懂我也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指令也是数据好不,不过就是用这个数据开头,发送完再发送所谓的数据,

然而那边会解析你发送过来的数 ...

就是必须先发送AT+CIPSEND这一条AT指令才能够发送我想给服务器数据库传送的数据,有没有什么方法,取消这一步操作,可以在连接服务器后直接发送数据

网友B:
可以试试透传模式

网友C:
路上说的对,用透传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透传模式

好的,我查一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上说的对,用透传模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