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LAB04 - MAX7219 8x8 点阵驱动

楼主:
MAX7219 是一颗 LED 的显示芯片,可以驱动 8 位的数码管或是 8x8 点阵,芯片使用了 SPI 接口的控制方式,这个 LAB 就是要使用 MicroPython 板上的 SPI 接口来控制一片 MAX7219 8x8 点阵模块。

MicroPython 上有 2 组 SPI 接口:

我们使用第 1 组也就是 X6、X8 这一组,由于只使用到了 MOSI 功能,因此将 X7 定义为 MAX7219 的 CS 控制管脚。

spi = pyb.SPI(1, pyb.SPI.MASTER, bits=8, firstbit=pyb.SPI.MSB, crc=None)

MAX7219_CS = Pin('X7', Pin.OUT_PP)

程序中定义了 send_data(reg, dta) 函数实现将资料写入 MAX7219 寄存器的功能:

def send_data(reg, dta):
    MAX7219_CS.low()
    spi.send(reg)
    spi.send(dta)
    MAX7219_CS.high()

这次的 LAB 是在 8x8 点阵模块上循环显示一个点阵动画,完整程序如下:

main.py
# main.py       LAB04

from pyb import SPI
from pyb import Pin

########################################################
def send_data(reg, dta):
    MAX7219_CS.low()
    spi.send(reg)
    spi.send(dta)
    MAX7219_CS.high()
########################################################
def MAX7219_Init():
    send_data(0x09,0)
    send_data(0x0a,8)
    send_data(0x0b,7)
    send_data(0x0c,1)
    send_data(0x0f,0)
    for i in range(1, 9):
        send_data(i,0)
########################################################

# DOT display pattern
pattn = [[0x00, 0x00, 0x00, 0x18, 0x1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3C, 0x24, 0x24, 0x3C, 0x00, 0x00],
         [0x00, 0x7E, 0x42, 0x42, 0x42, 0x42, 0x7E, 0x00],
         [0xFF,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FF]]

spi = pyb.SPI(1, pyb.SPI.MASTER, bits=8, firstbit=pyb.SPI.MSB, crc=None)

MAX7219_CS = Pin('X7', Pin.OUT_PP)
MAX7219_CS.high()

MAX7219_Init()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 (4):
        for j in range (8):
            send_data(j+1,pattn[i][j])
        pyb.delay(200)

演示视频:

【MicroPython】LAB01 - 流水灯
【MicroPython】LAB02 - 流水灯2
【MicroPython】LAB03 - GPIO 输入

网友A:
这个比较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有意思。

感谢关注

网友:
MAX7219、MAX7221:典型应用电路MAX7219、MAX7221:典型应用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10MHz串行接口
  • 独立的LED段控制
  • 译码/非译码位选择
  • 150µA低功耗关断(数据保持)
  • 数字和模拟亮度控制
  • 上电时处于全灭状态
  • 驱动共阴极LED显示器
  • 段驱动器的摆率限制功能有助于降低EMI (MAX7221)
  • SPI、QSPI、MICROWIRE串行接口(MAX7221)
  • 24引脚DIP和SO封装

应用

  • 条形图显示器
  • 工业控制器
  • LED点阵显示器
  • 面板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