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也打算做一下st-link v2

楼主:
这几天闲着没事干,就打算做一个st-link v2
唉,其实是打算做一个st-link v2-1的,画完板子之后,才发现没有st-link v2-1的固件,从原理图上看,在st-link v2-1的板子上烧个v1的固件应该也能正常使用。

下面是原理图与pcb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板子需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到时候再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eagle的,可以分享一下源文件吗?

网友B:
楼主验证一下这个版本的固件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eagle的,可以分享一下源文件吗?

用eagle 7.6画的,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brobwind-stlink-v2_1.brd (115.87 KB, 下载次数: 4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验证一下这个版本的固件好不好使。

好的,等板子到了就去验证看看,太感谢了
PS:请问你的固件是哪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等板子到了就去验证看看,太感谢了
PS:请问你的固件是哪来的啊

也是论坛来的,找个STM32F103的板烧进去验证一下,如果电脑识别正常就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agle的,可以分享一下源文件吗?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个固件可以刷成jlink OB,不是真的stlink v2-1固件,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回滚到stlink v2-1

网友E:
之前也用过eagle,但很纳闷的是eagle好像不能像dxp那样实时DRC,比如我画的线间距太小了,但我要点一下DRC才能看到警告,楼主知道怎么实时DR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也用过eagle,但很纳闷的是eagle好像不能像dxp那样实时DRC,比如我画的线间距太小了,但我要点一下DRC ...

我也不清楚啊,我画的板子都比较简单,并且发现国外开源硬件使用egale绘制的比较多,所以使用eagle来画。当然,最主要的是其他的绘制软件都不会用

网友:
哎,USB接口封装不对,不太好买啊
板子做好了,过几天元器件买齐了就开始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验证一下这个版本的固件好不好使。

我做了两个板子,一个使用STM32F103C8T6(ST-LINK/V2) MCU, 另外一个使用STM32F103CBT6(ST-LINK/V2-1), C8T6使用这个固件能够正常工作,CBT6使用这个固件会找不到target, 不知道是不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固件可以刷成jlink OB,不是真的stlink v2-1固件,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回滚到stlink v2-1

不行。。。

网友:
做好了,还是很小巧的,哈哈。。。

网友F:
出现no target connected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现no target connected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检测target voltage的那个pin脚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