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RBER文件的生成

楼主:
从工作到现在一直都是PCB供应商在出GERBER,自己没有出过,从供应商提供的文件来看,一般出金属层的art文件,NC Drill文件,其余的似乎没有,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

网友A:
不对吧,我大多都是直接给PCB图 我也不喜欢出gerber文件 不过,还有好多吧,顶层 底层的丝印层,钻孔层,各内层的走线层,GND层。,等。我每次出都是一大堆。麻烦

网友B:
出gerber是最好的,最保险的。只是越来越多的懒人,加工厂为了拉生意,放纵工程师

网友C:
看你用的那个画图软件。根据自己的软件,搜一下生成gerber的教程,生成一次试试。每层需要包含哪些内容。然后,打开gerber检查每层的信息是否正确。操作一遍,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我大多都是直接给PCB图 我也不喜欢出gerber文件 不过,还有好多吧,顶层 底层的丝印层,钻孔层,各 ...

一直没有仔细研究过GERBER,主要是不同软件的生成后缀不一样,针对不同单板的生成层也不同,潜意识里觉得很麻烦,以后需要改改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gerber是最好的,最保险的。只是越来越多的懒人,加工厂为了拉生意,放纵工程师

还有就是公司里面license受限,一般硬件工程师不允许安装非检视版的allegro,流程精细化的小弊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的那个画图软件。根据自己的软件,搜一下生成gerber的教程,生成一次试试。每层需要包含哪些内容。然 ...

这个似乎与单板上的加工需求强相关?比如有铣槽需求就要增加输出文件

网友:
出gerber比较好,有利保护

网友:
gerber文件不会泄露电器属性,不过板厂都是自己的导gerber方法,自己出GERBER麻烦而且可能会出错 哦

网友:
gerber文件是制板通用格式,PCB文件给他们,他们还是再转gerber的
至于保密问题,那是他们的信誉问题,不重要的板子可以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