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极对数怎么测量

楼主(2016-07-09):
直流电机的极对数怎么测量
不知道怎么知道一个直流电机的极对数
直流电机
测量

网友A:
打开端盖,一看便知。
如果是显极,不必看绕组,看看磁极数即可。
如果是隐极,要看看绕组如何联接,从绕组中电流方向判断。
直流电机隐极式极少,绝大多数是显极式。

网友B:
可以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