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STM32F103ZE的A/D转换后存储到数组然后按键控制通过DA转化成模拟信号的程序

楼主:
5芯积分
求一份基于STM32的AD采样,然后转化成数字信号,之后再通过MDA存储到数组中。然后通过按键控制,把数组里面的数字信号通过DAC转化称模拟信号输出的程序。

网友:
STM32的AD采样,调用库函数就行了。好好看看函数说明。就知道怎么用了。设置DMA方式也有函数,名字都打错了。。DAC也是啊。只要根据例程稍微修改一下就行了。不难的。

网友:
哦,着急了。我写了一个,但是问题很多,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
看了下代码,好像你GPIO定义的是PC3为ADC输入,但是你ADC配置的是ADC_Channel_14?

网友:
这个是不小心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