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这个烦人的首页去掉?

楼主:
使用的谷歌浏览器,打开它时,出现 了个 “ 065525 ” 这个网址在首页,特别烦人,而IE的首页是个空白页,使用360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我在文件夹中、注册表中 搜索 065525关键字,

网友:
可以设置首页吧

网友:
首页设置吧

网友:
这个得从注册表里把他删除

网友:
是不是快捷方式后面加了一些东西

网友:
谷歌浏览器你找IE的设置干什么。chrome有自己的设置,可以设置首页和其它参数。

使用chrome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丰富扩展,安装一个广告过滤的扩展很有必要。

网友A:
是不是chrome运行的时候带了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hrome运行的时候带了参数?

看了,不是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问题找到了,是在浏览器设置里有个启动项设置。呼,那些坏程序还会搞这些事!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