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存储模块设计疑问

楼主:
近期着手一个SD存储模块设计,要求接到空调电路板上记录日志,电路板有的有485通信端口,有的是232通信端口,均已在板子引出。由于我们的监控用的通信盒不多,现在想在多台空调测试时监控通信盒不够用的情况下,采用SD存储数据,我看了一下淘宝店铺,就是一个简单的SD存储模块,好些都是SPI通信。
现在问题是当接上这个模块,要求自动写入数据,即开始就会写入通信数据,后面我们会做一个上位机,分析该通信数据,目前数据解析这边先不考虑。我的想法是要么在空调电路板程序中加一个SD存储程序的执行部分,但这个要和空调厂家沟通,或许人家不愿意。或者设计带MCU控制的存储模块,即存储模块的MCU检测到电源时就开始控制SD写入数据保存。后期准备接上无线部分(蓝牙、wifi模块)可以将日志无线上传至PC或手机端,便于分析问题。

该模块要同时支持232/485通信,目前硬件我的想法是在淘宝店铺SD存储模块的基础上加上232、485转换电路,再加上MCU控制部分,这伴又涉及到芯片选型,不是很懂。后期还想加上USB接口,可通过数据线直接读取SD中的数据

关于这个存储模块设计大家有什么建议或想法可以谈一下?如果有相关设计帖子可以推荐一下。如果有满足以上功能的模块也可以推荐,我这边可以购买。

初来乍到,还请各位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用NODE MCU你要的 232/485啥的都能连上
SD也可以接上,里面也有缓存,要写啥还能帮忙buffer一下
Wifi也有,
蓝牙这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NODE MCU你要的 232/485啥的都能连上
SD也可以接上,里面也有缓存,要写啥还能帮忙buffer一下
Wifi也有 ...

看了一下没有支持485的引脚哎

网友A:
不是有 UART 支持吗,加个小转换就是 485
http://stefanshacks.blogspot.jp/ ... ms-nxt-esp826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 UART 支持吗,加个小转换就是 485
http://stefanshacks.blogspot.jp/2015/04/wi-fi-for-lego- ...

希望找一个集成485、232通信功能的存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