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花上保险丝了。

楼主:
一个充电监控的项目,在上电初期需要用高压来打通接触不良的地方。按照操作规程,需要先断电再打通,但还是经常发生意外。
用了tvs,可以少烧一点,但在高压大电流的作用下,似乎还是扛不住。
只能出狠招了

希望这次的表现好一点,起码更耐用一些。

网友:
这是测试用的?

网友A:
没看明白,接触不良的地方还能用高压打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接触不良的地方还能用高压打通

充电车间用小夹子夹电池的电极,电极上有胶水,用高压电弧来烧掉胶水,使电路导通。

网友:
不是测试,直接在项目中应用。

网友C:
这样的工艺设计实在太“中国特色”了……

网友D:
不能人工去掉胶么?这样子显得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人工去掉胶么?这样子显得太。。。。。

把胶去掉就不是原装的了,客户不接受,高压电弧只烧掉接触部分的一点点,不影响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工艺设计实在太“中国特色”了……

是非常有“特色”,也是到目前为止,行业内所能想到的最低成本和最有效的方案。

网友B:
铅酸电池可能是电池行业最低端的产品,很多工厂制造工艺之原始是你无法想象的。很多土办法都是一线工人琢磨出来的,现在有好多做设备的老总也是电池厂工人出身,慢慢想出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设备出来。电池厂的环境不太好,硫酸的味道很大,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不愿意呆,所以从小组长、工程师到厂长大多数都是“泥腿子”。
我本来是程序员,给一家电池厂做ERP后,发现做设备的需求非常大,才改行学硬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车间用小夹子夹电池的电极,电极上有胶水,用高压电弧来烧掉胶水,使电路导通。

还有这种作法,学习了。

网友:
昨天通过高压测试了,保险丝烧了,电路板完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可能是电池行业最低端的产品,很多工厂制造工艺之原始是你无法想象的。很多土办法都是一线工人琢磨 ...

真强 从软件转向了硬件  关键还是发现了需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真强 从软件转向了硬件  关键还是发现了需求啊

谢谢,其实只要深入到一些企业去走走,各种各样的需求非常多,如果你只是口头问人家需要什么设备,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其实只要深入到一些企业去走走,各种各样的需求非常多,如果你只是口头问人家需要什么设备,人家根 ...

嗯嗯 还是得深入了解  善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