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通过hps访问fpga端的sdram

楼主:
 友晶DE1-SOC开发板,在Qsys中将hps的h2f_axi_master连接到SDRAM Controller总线上,SDRAM Controller的外部引脚连接在fpga端的SDRAM上,但是在arm的用户空间用怎样的语句进行对fpga端的SDRAM进行读写。

网友A:
Qsys里面设定好地址,完好生成代码之后,
如图,在Eclipse环境里面,有SDRAM的基地址
GPIO,SPI等驱动函数在driver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sys里面设定好地址,完好生成代码之后,
如图,在Eclipse环境里面,有SDRAM的基地址
GPIO,SPI等驱动函 ...

谢谢,你都否将相关工程发给我呢?邮箱:390446358@qq.com我参考一下
主要是导师现在还么有给我提供license,我还没发使用ds-5.
另外我在友晶提供的de1-soc-training资料中看到他们是将sdram基址映射为一个虚拟地址h2p_memory_addr,然后用void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函数访问sdram,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环境是 Liangzi USB板子的。
跟你的环境不一样。

我用的Quartus II 14.1 (64-bit) Web Edition,
这个不需要license 就能跑Qsys, Eclips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都否将相关工程发给我呢?邮箱:我参考一下
主要是导师现在还么有给我提供license,我还没发使 ...

可以先使用社区版,或者试用一个月然后改mac再接着试用,或者也可以尝试一下linux下的交叉编译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使用社区版,或者试用一个月然后改mac再接着试用,或者也可以尝试一下linux下的交叉编译链

好的,谢谢。您有没有altera版ds-5的使用资料啊?能否发给我qq:39044635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有没有altera版ds-5的使用资料啊?能否发给我qq:390446358

这个只有一个入门的资料吧,用法和ds-5一样,介绍ds-5的书可以网上买一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一个入门的资料吧,用法和ds-5一样,介绍ds-5的书可以网上买一本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都否将相关工程发给我呢?邮箱:我参考一下
主要是导师现在还么有给我提供license,我还没发使 ...

你好,请问你DS-5的lincense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情况?导师也是没有给我license,只有一块DE1-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