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关于AD转换 “忙”等待的问题

楼主:
今天玩了玩149AD转换这一块,开始还好,烧写源程序中的例程,没问题,但是接下来我的做法就带了问题了,巨大的问题。先上程序:
//中断方式  AD转换  12864显示
//问题:掉电重启时,小部分显示乱码  未解决
//

#include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_Initial.h"
#include "ADC.c"
#include "adc.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_Init();
  Clock_Init();
  Port_Init12864();
  ADC12_Sampling_SingleChannelSequenceConvert();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clear();                        //清屏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12864();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_EINT();
  Flag=1;                             //标志位先置1
  while(1)
  {
    while(Flag==1)
    {
      ADC12CTL0 |= ADC12SC;           //开启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清零
      Flag=0;
    }
  };

}

//*************************************************************************
//        ADC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 = 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RQ(void)
{
  uchar j;
  //while((ADC12CTL1&0x01)==1);          //如果ADC忙,则等待,否则读取ADC转换数值
  Flag = 1 ;
  TEMP = ADC12MEM4;                     //读取ADC转换值
  Data_do(TEMP);                        //处理ADC值,用于显示,数字量
  Voltage_do(TEMP);                     //处理ADC值,用于显示,模拟电压值
  for(j=0;j<30;j++)
  {
    LCD_write_str(0x03,3,Temp_Value);   //显示ADC的电压值
  }
}

问题:while((ADC12CTL1&0x01)==1);          //如果ADC忙,则等待,否则读取ADC转换数值
这一行注释掉的话,得到的结果图一
如果不注释的话,结果如图二:经过调试,了解到程序是停在了这一句,也就是一直停在了忙等待这,也有在主程序中将忙检测为置零,但是没用;注掉了这一句,显示正常。怎么破???
还有,AD转换反应有点慢,调整那些参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图一(接地,显示正确)

图一(接地,显示正确)

图二(接地,显示出问题了)

图二(接地,显示出问题了)

这个是有问题的完整的工程

网友:
反应慢的问题,调过时钟源,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