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烧写不进程序

楼主:
1芯积分
keil4 用jtag仿真器烧写不来程序进stm32,而用swd调试就可以,不知是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与硬件电路有关系吧。你仔细看下硬件电路与普通的JTAG方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
应该是硬件连接问题,好好检查下jtag的连接电路,不过SWD4线不是挺爽了么,为什么还用古老的jtag

网友:
swd 能烧写 就直接烧嘛,管他JTAG还是swd

网友:
如果有配置过,可以jtag部分管脚可以被屏蔽掉的

网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关jtag 开swd

网友:
这个仿真器是需要先配置好的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的配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