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k系统辅助时钟

楼主:
CCR0=32768-1;具体是多少时间?怎么算的?ALCK的晶振和什么有关?

网友:
嘿嘿,不太清楚,沙发。。。

网友A:
如果是1s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时钟源晶振是32768hz,如果我选择的时钟是ACLK的话默认晶振是不是12khz

网友:
430搞这么多时钟名称...虽然我也用了...
至今还没有完全理解..ACLK,MSCLK......看着都晕...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s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时钟源晶振是32768hz,如果我选择的时钟是ACLK的话默认晶振是不是12khz

如果设置ACLK的时钟源是外部晶振的话,那ACLK的频率就是外部晶振的频率,如果保持默认的设置的话,那ACLK的频率就是内部振荡器12KHz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置ACLK的时钟源是外部晶振的话,那ACLK的频率就是外部晶振的频率,如果保持默认的设置的话,那ACLK ...

如果我需要用到看门狗定时的话如何设置ACLK为32KHZ          WDT is clocked by fACLK (assumed 32KHz)
#define WDT_ADLY_100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                 /* 1000ms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需要用到看门狗定时的话如何设置ACLK为32KHZ          WDT is clocked by fACLK (assumed 32KHz)
...

这个你要去找对应单片机的用户手册来看,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去找对应单片机的用户手册来看,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已经了解清楚了,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了解清楚了,谢谢帮助。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