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

楼主:
这两天在玩 Altera 的 Qsys, Eclipse,
板子是良子USB FPGA板
FPGA EP4CE10F256C8(EP4CE10F17C8)

有出现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 错误。

网友:
刚开始 Altera Qsys NIOS 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错误了。
后来发现原因是, Eclipse环境 没有检测到 FPGA上 有正常的能动的 NIOS

  开始的时候USB Blaster Rev3, 没装好,在Quartus安装好的文件里面找到驱动,安装。
  能通过USB Blaster下载 FPGA sof文件的话,
  那么用eclipse打开 run as / debug configuration 肯定也能找对JTAG。

  如果这个时候eclipse 还说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的话,那么FPGA里面的问题可能性大。
  啥问题了,我自我检查了下面
  1 系统时钟的输入PIN脚,并确认他连接到了Qsys 生成的 nios 环境
  2 正确的给 nios 环境 提供了 reset信号,极性要对上

网友A:
怎么好了两天,自己搬桌子,换地方
开始弄SDRAM了,加了一下SDRAM,跑,好吗,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又来了。

第一我就怀疑先被我碰不好使了,
把一周前的东西都复原,一跑,发现,elf down 没事,软件能动,

再加了 SDRAM还是不行
周五 周六 捉急了两个晚上,今天晚上继续找,查,测,check

发现 Altera Qsys 里面生成的那个 SDRAM core, 竟然没帮我输出SDRAM_CLK_OUT,
这个必然不动吗,
赶紧用core生成一个 sys_clock_shift_60 送给 SDRAM_CLK_OUT,
重新跑,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 不见了,程序能动了

网友:
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找到了很多副产品。

这个其他同志们,遇到的 花花样样的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
  PLL有问题,要重新配置PLL后,再综合,编译软件
  SDRAM CLOCK 有问题
  .sopcinfo的文件路径和 需要用的那个路径不匹配
  SDRAM模块的参数没有设置对
  NIOS CPU的daa master没有连接 OnChipRAM,程序无法下载
  文件生成的时间戳不一致
  没有把JTAG_UART的中断连接到CPU上
  INST Master和Data Master都要用到 SDRAM

网友B:
日本也能买到国内的开发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也能买到国内的开发板啊

邮寄费太贵,都是朋友带捎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了两天,自己搬桌子,换地方
开始弄SDRAM了,加了一下SDRAM,跑,好吗,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

请问一下,这一步具体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