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Micropython PM检测添加SD卡存储

楼主:
继续添加功能,PM值检测出来了,同时RTC功能也有了,接下来添加一个SD卡模块,希望能够实时将检测到的数据保存下来,作为历史数据。
在Micropython的官方文档中有关于SD卡的例程和库文件,拿来分析一下,就可以根据例程修改为自己的代码使用。
本次使用的是SPI模式连接SD卡,使用了SPI2接口,主要SD卡初始化代码如下:
  SDSPI    = pyb.SPI(2)
  CS       = pyb.Pin('Y4')
  sd = sdcard.SDCard(SDSPI, CS)
  pyb.mount(sd, '/fc')

整体效果:

主函数

若要得到保存的数据,需要将SD卡取出,在电脑上可以看到生成的文件:

最后上主函数文件:

网友:
功能越来越强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板载的SD卡,难道不更方便吗。
当然连接SD的SPI用法也很方便,学习了。

网友:
建议板载SD卡

网友A:
问一下,是否考虑文件的定时存储?比如10min保存一次,还有文件的自动命名,如果这样,需要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是否考虑文件的定时存储?比如10min保存一次,还有文件的自动命名,如果这样,需要怎么做?

你要的功能也能简单实现,楼主的程序里面就是按日期取名的每一天生成一个txt,如果需要把时间扩大到十分钟应该来说很简单,基本上用楼主的程序 改下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功能也能简单实现,楼主的程序里面就是按日期取名的每一天生成一个txt,如果需要把时间扩大到十分 ...

他是不是用了RTC时钟模块获取时间还是?python有自带时间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不是用了RTC时钟模块获取时间还是?python有自带时间函数?

STM32内部有RTC,micropython有相关的函数实现RTC功能的,你可以查查资料,关于函数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不是用了RTC时钟模块获取时间还是?python有自带时间函数?

芯片内的RTC,楼上lkl0305 说的很清楚了,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