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energia编译器编译不行如何解决!!!

楼主:
1芯积分
按照官网上的说的方法安装按Energia,但是连空文件都变不了,出现错误提示error #34。"sketch_jul10a.cpp", line 4: error #34: invalid line number1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sketch_jul10a.cpp".求解救

网友A:
检查一下Energia的安装目录,不要有中文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Energia的安装目录,不要有中文字符。

全英文的路径

网友B:
字面意思:第4行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面意思:第4行有错误

但是从下午到现在,第四行什么都没写,一打开软件编译就直接报错,没有写任何程序

网友:
在看看是否和杀毒软件冲突了,设置放行规则。

我怎么在board中找不到C2000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