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统滴答定时器溢出?

楼主:
stm32设置系统滴答计时器每10ms中断一次,给系统提供时基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Update the LocalTime by adding SYSTEMTICK_PERIOD_MS each SysTick interrupt */
  LocalTime += SYSTEMTICK_PERIOD_MS;
}
这个Locatime 是个32位整形,SYSTEMTICK_PERIOD_MS=10
我计算了下2^32=4294967296,4294967296/1000/60/60/24==49.7天  如果这49天单片机都没复位的话,大概49天后,这个Locatime就会溢出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了吗?
要不加一句
if(LocalTime >4294967000)LocalTime=0;
还是强行让系统复位?

网友A:
SysTick不是自动装载计数初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ick不是自动装载计数初值的吗?

滴答计时器是自动装载啊,我这个是在它的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将 LocalTime+10,不是担心滴答计时器溢出,是担心LocalTime的溢出

网友:
在主循环里判断一下嘛,如果LocalTime 大于一个数,就重新赋值。SysTick_Handler中的语句应该尽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1000?

滴答计时器,10ms中断一次,LocalTime是加10,所以,相当于LocalTime的值就是毫秒了,换算成秒就要除1000,哪里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