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波形出现震荡 IR2101

楼主:
各位大神,我采用了IR2101驱动电路驱动MOSFET,在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期间出现了导通,电路图以及波形如下图,其中图一测试波形中的黄色为主控芯片输出的信号,蓝色为驱动芯片输出的信号,请问有设么解决办法没有啊

测试波形

测试波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在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期间出现了导通    -----------------   不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期间出现了导通    -----------------   不解!

是在开通和关断过程中出现了震荡,每次波动都出现在开通和关断过程中,

网友:
你这个驱动信号在导通的时候也出现的波动,MOS管也跟着导通了,是不是驱动信号引脚电路虚焊了?

网友C:
可能是上面提到的虚焊,还有一个可能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开通和关断过程中出现了震荡,每次波动都出现在开通和关断过程中,

你仍然没有注意到是哪个管子“开通”、哪个管子“关断”时产生的这个现象!

你把R5改大一点看看。

网友D:
在不接电机的时候,会有波形么?比较下不接电机和接电机的情况,会不会看出些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不接电机的时候,会有波形么?比较下不接电机和接电机的情况,会不会看出些什么呢

电机不转的时候波形是好的 转起来以后波形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上面提到的虚焊,还有一个可能是负载的原因。

检查了一下,好像没有虚焊

网友E:
之前也曾遇到过,用的是2110,不过负载不是电机,你把直流侧电容搞大点应该有点改善,另外走线尽可能避开电感和电机,要想根治,就得对着2101手册从原理上分析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也曾遇到过,用的是2110,不过负载不是电机,你把直流侧电容搞大点应该有点改善,另外走线尽可能避开电 ...

补充,尤其那个充电电容和连着的电阻。

网友:
IR2101驱动用MOS管不是跟简单点吗?没有虚焊,没接负载时都是好的,那么就是元件参数问题了。我觉得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接入了感性元件造成上下电时的波形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转的时候波形是好的 转起来以后波形就变成这样了

建议还是看看电机参数,是不是驱动芯片不能完全驱动电机,或者哪些参数不匹配也说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