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和扬声器的匹配问题

楼主:
功放和扬声器的匹配问题,我使用下面这个功放芯片TDA1517P,DC12V供电
1)需要配什么样参数的扬声器会比较好
2)这个扬声器的参数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资料,说功放分为定压功放和定阻功放
定压功放通常多用于公共场合,以电压来驱动扬声器,这样的优点是可以将多个扬声器并联使用,
定阻功放以大电流低电压来驱动扬声器,可以做到立体声

我只是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但是通过芯片规格书来看,如何区分?

网友:
扬声器常用参数无非两个:功率和阻抗。
扬声器额定功率应该大于你的功率放大器最大输出功率,否则功率放大器输出最大时扬声器可能损坏。
扬声器阻抗由电源电压和你的功率放大器最大允许输出电路决定。但实际上扬声器阻抗仅有几种,4欧、8欧……等等。你想找5.5欧的扬声器,根本找不到。因此扬声器阻抗只有几种选择。扬声器阻抗选择定下来之后,才能够确定最大输出功率(电源电压已经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资料,说功放分为定压功放和定阻功放
定压功放通常多用于公共场合,以电压来驱动扬声器,这样的 ...

别听那些定压定阻之类。
现代音频功率放大器普遍施加很强电压负反馈,均属定压输出。定压输出的意思,是负载电阻稍有变化,输出电压基本不变。
芯片手册上并没有这些内容。

网友:
去看手册,必然有要求的扬声器阻抗范围以及相应的输出功率,然后根据你想要的输出功率选扬声器即可。

网友:
4欧阻抗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