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下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
对CCS使用不多,它的好多功能都是一知半解。最近调试CC2640用到串口输出,发现直接使用串口发送不方便,需要使用printf函数,查了好多地方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设置。终于搜到了官方的指导: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intf.28.29_function例子虽然是对MSP430 on CCS v5.1的,但是对CC2640也是一样适用的。
特此发出来,给需要的人,也方便以后自己查找。

网友A:
之前也想在CCSV6 MSP430上使用,但是按键维基百科上的设置也用不成,后来直接使用第三方的printf代码来实现,楼主的这个方法,下次我也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想在CCSV6 MSP430上使用,但是按键维基百科上的设置也用不成,后来直接使用第三方的printf代码来实现 ...

有空可以把第三方的贴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空可以把第三方的贴出来,学习一下

可以,这些第三方的printf功能代码我也是网上找的,有空我上传上来,现在大部分开发环境都可以重定向printf函数,第三方的倒是用处不大了,只是说对于CCS作一个补充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些第三方的printf功能代码我也是网上找的,有空我上传上来,现在大部分开发环境都可以重定向prin ...

兄弟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传一下第三方printf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传一下第三方printf吧

可以啊,我给你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给你传上来

谢谢啊,大兄弟

网友:
请问可以实现printf在console里输出,如果想在串口助手输出是否需要修改底层函数?修改putchar函数提示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