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M2577的升压电路为什么输出电流只能到350MA

楼主:
按图中电路接线,电容电感的比电路中的大一点。输入10V,调节输出为20v,但是测量时电流只能到350MA左右,再大的话电压就会迅速下降。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用的电感是什么参数的?

网友:
测量一下你那个电感的直流电阻,电感的直流电阻太大了是不行的。另外还要检查一下电感是否磁饱和。

网友:
注意储能电感的载流能力和工作频率,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顺便看看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
影响这个的要么是你的电感 要么就是那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电感是什么参数的?

请教大神,电感是我们自己绕的,感值应该比较大要到毫亨,用的是0.8的锡包线自己绕的。载流能力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感值太大或者磁饱和的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电感是我们自己绕的,感值应该比较大要到毫亨,用的是0.8的锡包线自己绕的。载流能力应该没问 ...

等楼上几个大牛给你解答吧,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响这个的要么是你的电感 要么就是那个肖特基二极管。

请教大神,电感是我们自己绕的,感值应该比较大要到毫亨,用的是0.8的锡包线自己绕的。载流能力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感值太大或者磁饱和的原因啊?二极管型号是SB5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电感是我们自己绕的,感值应该比较大要到毫亨,用的是0.8的锡包线自己绕的。载流能力应该没问 ...

“锡包线”是种什么线?

是否磁饱和,与你的磁材料和磁路关系很大。不说清楚使用何种材料,磁路结构,谁也不知道是否可能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看看肖特基二极管。

请教大神,电感是我们自己绕的,感值应该比较大要到毫亨,用的是0.8的锡包线自己绕的。载流能力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感值太大或者磁饱和的原因啊?二极管是SB5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电感是我们自己绕的,感值应该比较大要到毫亨,用的是0.8的锡包线自己绕的。载流能力应该没问 ...

是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锡包线”是种什么线?

是否磁饱和,与你的磁材料和磁路关系很大。不说清楚使用何种材料,磁路结构, ...

是漆包线  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漆包线  打错了

没有仔细看该芯片datasheet,猜测是你自己绕的电感量太大,导致输出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