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不带字库的12864改成带字库的12864,可是好几次都错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下

楼主:
我想把不带字库的12864改成带字库的12864,可是好几次都错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下

网友A:
你该说清楚你是怎么改的,改后的问题都有哪些。

网友:
我就是想把程序中液晶显示那一块改成带字库的12864,可是我试了下,自己基本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该说清楚你是怎么改的,改后的问题都有哪些。

我就是想把程序中液晶显示那一块改成带字库的12864,可是我试了下,自己基本不会

网友:
不懂帮顶,话说是换了带字库一块12864液晶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想把程序中液晶显示那一块改成带字库的12864,可是我试了下,自己基本不会

你可以这样,自己把使用到的字库编译进flash中,然后查表调用即可,关键字:GBK,GB2312,FAT3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想把程序中液晶显示那一块改成带字库的12864,可是我试了下,自己基本不会

从你的企图看,你不是要改液晶屏,而是要换用液晶屏,这可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主题帖的描述完全错误。
带字库的液晶屏有很多种,你要弄清楚你所用液晶屏的操作方法,这个需要去看屏的数据手册。至于编程问题,如果你不会,那好好的从头学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自己把使用到的字库编译进flash中,然后查表调用即可,关键字:GBK,GB2312,FAT32

这样也行,老师嫌麻烦,才让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企图看,你不是要改液晶屏,而是要换用液晶屏,这可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主题帖的描述完全错误。
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