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开关电源的输出负载减少为什么输出电压会降低呢

楼主:
(图片)

网友A:
你最好把图晒出来哦。。这样大家看不到呀。还要下文件,下下来要是网友没有办法打开怎么办呀

网友:
先说清楚“输出负载减少”是什么意思。
如果“输出负载减少”是指负载电阻值减小,那么输出电压降低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网友:
谢谢,突然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图晒出来哦。。这样大家看不到呀。还要下文件,下下来要是网友没有办法打开怎么办呀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是输入电压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是输入电压降低

“输入电压降低”不可理解。
最好完整地重新叙述一遍,并且说清楚负载R6从10欧增加或者减少到多少,“输入电压降低”是电路中哪一点电压降低,原来是多少,降低到多少。

网友:
开关电源接上负载后输入电压被拉低

网友: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负载效率
19.730.061.1500.833967328

未接负载输入电压为21v,输出为30.06v
接一个50欧的电阻,输入电压为19.7v,输出为30.06v,电源箱显示的电流为1.1A
就是接上负载后输入电压被拉低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电路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未接负载输入电压为21v,输出为30.06v
接一个50欧的电阻,输入电压为19.7v,输出为30.06v,电源箱显示的 ...

“接上负载后输入电压被拉低是怎么回事?”
那是你的21V直流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上负载后输入电压被拉低是怎么回事?”
那是你的21V直流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关于上一个问题直流电源供电能力 不足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设计的要求需要输出电流在2A左右,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提高电源效率呢,我们电流增加了,可是效率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关于上一个问题直流电源供电能力 不足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设计的要求需要输出电流 ...

“直流电源供电能力 不足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所叙述的情况啦!

“怎么提高电源效率呢”
分析你的开关电源哪些地方产生损失,逐个解决。从能量转换角度,可以简单地说:哪里发热就从哪里解决。